有关交流接触器知识请教

楼主(2007-03-27):
请问有哪位师父知道CJX2-D9511或者CJX2-D8011这两种接触器吗?在网上查不到资料啊

网友A:
就是95安的接触器,有一开一闭辅助触点
cjx2-d8011就是80的接触器,一开一闭的 辅助触点
还是吧明白可以加我QQ308222308

网友B:
在网上查不到资料啊?
什么资料,知道是95A和80A就可以了!
再就是注意一下线圈电压,95A可以带30KW以下电机!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答,那么有相关的图纸吗

网友C:
CJX2系列是仿施耐德LC1-D系列接触器的,你可以查LC1-D资料.型号含义0315电工说得很明白了.
---------------------------------------
职业电工QQ群:2275039

网友D:
你再仔细查查看看网上是不是真的没有!

网友E:
0315电工说得很明白

网友F(2009-05-16):
对:初学工控0315 关于就是95安的接触器,有一开一闭辅助触点
cjx2-d8011就是80的接触器,一开一闭的 辅助触点
还是吧明白可以加我QQ308222308
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你知道接触器的参考献文那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