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电开关控制电机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关于一个开卷机的电机转速控制
开卷机的片子经过一个缓冲坑
在坑里1和2的位置安装反射式光电开关
当片子没有遮住1的时候电机高速运行
当片子遮住1没有遮住2的时候电机中速运行
当片子遮住1和2的时候电机低速运行
电机用比较普通的直流调速器
用外接电位器控制转速
请问
一般的光电开关能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就是普通3线制的那种,应该选PNP还是NPN?有没有220V交流的?如果接到继电器控制回路里怎么接?
电机的3个速度怎么取?

网友A:
光电开关当然能直接驱动继电器;选PNP还是NPN都可以,接法不同;220V交流的也有;接到继电器控制回路里怎么接,光电开关上面都有接线图的;电机的3个速度怎么取那就要问你自已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要求.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B:
你看你搞得多复杂啊!
直接买个编码器装在电机轴上测速度,不是很好吗?
用接近开关也可以,经济、高效。
要吗,我可以提供。

楼主:
下面引用由 风云再起在 2007-3-27 20:57:00 发表的内容:
    光电开关当然能直接驱动继电器;选PNP还是NPN都可以,接法不同;220V交流的也有;接到继电器控制回路里…
--------------------------------------------------------------------------------------------
我知道那个接线图啊,不都是两个电源线一个输出吗?怎么把那个输出串到继电器线圈里啊?

网友A:
接线图你不至于看不明白吧?继电器线圈一端接输出,另一端接电源啊.PNP型的接负电源,NPN型的接正电源.

楼主:
我用的这个调速器只能通过电位器或者输入0-5V的标准信号调速,关键是这三个速度怎么取出来,这个0-5V的电压我可以用个电源,然后用电位器分压进到调速器里吗?这样至少用3个电位器?关键是这个设备电器比较老,如果直流电机用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有点浪费.

网友A:
用几个电阻就可以了啊,调试时用电位器.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C(2009-09-23):
哪里有天车用测速限制器或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