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解决实战(绝对原创)

楼主(2007-03-27):
某煤气供气站,185kw罗茨风机,额定电流 337A,变频器三肯spf-200kw,额定电流386A控制柜有三块仪表,一个进口压力显示,一个出口压力PID控制器,一个流量仪表,两个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分别安装在进出口管道上,具体情况是当罗茨风机变频起动时,原来压力,流量都正常显示这时都变成了负值,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解决如下 1。把变频器接地端可靠接地,无效。
2。把变频器载波频率降低,有点效,但数值还是有点不正常。3。把原先变送器来的两线从柜子端子排上拿下,直接接在仪表端子上,无效。4。拆开变送器在变送器信号负与变送器外壳之间接一100uf/25v电容另外屏蔽信号线屏蔽层接变送器外壳,然后一试成功,信号很稳定,系统输入输出都很正常。  大家有空可登陆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专业生产zyg变频供水控制器 www.yifeikeji.cn,以后将陆续登出一些关于工控方面的实战资料。

网友A:
不错,虽然道理简单,但精神值得称道。

网友B:
好像有点问题:
1、变频的干扰过分严重
2、仪表的抗干扰太差
3、屏蔽层只要一端接合格接地一般干扰不会有问题
4、有广告嫌疑

楼主:
开玩笑,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简单,但这确实是实战经厉,如果没有这些经厉,你可能会不知所措,其实工控领域,经验是很重要的,你如果没有经历这些只是纸上谈兵的话,就不要说什么了,你没有这个资格。

网友C:
顶  我也用相同的方法解决过干扰问题

网友D:
看看配电系统是TN系统吗?

网友E:
我们解决过很多相似的干扰问题,这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引起的。加上滤波器就可以。我们是生产滤波器的,需要电话我13811253311  刘渊正

网友F(2008-01-17):
100uf/25v电容

是根据什么选的,不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都是这么大的电容吧

100uf的电容个头一定很大,差不多拳头那么大吧

网友G:
楼上的拳头肯定和铅笔差不多一般粗细

25V100uF电容和铅笔差不多粗细

网友A:
论坛里什么人都有啊。

网友H:
简单的问题怎么搞这复杂?
电源隔离(包括接地),信号隔离(仪表负端单独设仪表接地),
动力设备和仪表的电源都不处理,接地也无区别,出现干扰是必然的。

网友I:
干扰问题,恩还可以

小李飞刀,我寻欢

网友(2009-02-09):
一般信号可靠接地了,干扰都会解决的,信号没有接地干扰始终会存在的,有些仪表的数字地与外壳接地做在一块,那样仪表设备的抗干扰性能就差了

网友J:
变频器在现场运用中的干扰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也经常在实战中碰到

网友K:
这个好像变频器手册(ABB或者danfoss)里说个接100uF电容的事,还没有试过,通常变频器带滤波器,接地可靠基本上没有问题.

谢谢楼主共享经验.

网友L:
好方法,值得思考

网友M(2009-03-29):
变送器的抗干扰性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