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6se70变频器的快速响应

楼主(2007-03-27):
本单位一台门座式起重机最近采用了全套siemens全变频改造,其它机构使用还可以,但旋转部分响应时间感觉太慢(使用6SE70开环控制两台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司机在操作上很难精确控制,给安全生产也带来了较多不利因素。由于部门其它门机采用了ACS800变频器响应较快,因此单位领导硬要我们也要改到同样的效果,我对励磁时间、电流,斜波时间均作了反复调整,但由于即要顾及电流过大,又要防止过度机械冲击,始终得不到一个较满意的效果,由于RFO与DTC控制有着鲜明的不同点,希望得到各位高手指点,有没有好的方式在矢量控制方面也能达到一个即快又稳的最佳效果。

网友A:
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试试看

网友B:
  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热线问一下800-810-4288

网友C:
好像快速响应菜单,试试看

楼主:
旋转机构使用的是开式制动器,制动主要靠司机反复的脚刹,如采用不带编码器的闭环控制,因干扰太多就怕控制系统不够稳定,我想装个编码器,斜坡上升下降时间可根据给定大小实时变化做在PLC程序里,这样改感觉可以,但没有太大把握。

网友D(2007-09-03):
 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但你控制两台没法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E:
调整P116
调整P235,P236,P240。
做出带k148,k152,k155,k77,k24的曲线,补偿摩擦力,会有效果的。

网友F:
请问励磁时间是多少?
首先要做好优化.用P100=3的运行模式.
可以试试增加启动脉冲的功能.

楼主(2008-03-17):
一直较忙很长时间没上来了,先向各位说一声谢谢,用P100=3的运行模式系统特性会硬一点,但缺点是如用在多电机场合万一一台电机坏了,就需要重做优化,还有旋转机构用的是开式制动也不好,不过我采用的还是该模式。楼上的俺认识,好像是siemens港机部技术最牛的,但脾气也是最牛的那位。

网友G(2008-06-05):
西门子不怎么样,他还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那,几年前日系有一家变频器厂家在起重行业里尤其是在港口做的都非常成功,西门子便于人家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现在学会了,便于那家拜拜了,他有什么可牛的。

网友H:
同意Crane_SH 的观点,看看励磁时间P602=?

网友I(2008-12-04):
加减速时间多少啊?长不长?

网友J:
原因很多~~

比如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等没匹配好!加减速时间;预励磁时间及励磁电流,去磁时间等;

建议对电机自动优化一下,核算一下制动电阻等;

楼主估计是控制大车运行机构,当然没有凸轮控制那样直接打反车制动来的快哦

网友K:
P调到最大~~ I 调到最小

网友L:
参数精调;装置增大容量;禁止斜波给定;

网友M(2009-01-09):
一台6se70带两台电动机,好像只能选压/频控制方式,ACS800也是这样的方式吗,如果要调整支持6楼的观点,优化,也只能在单台电动机上作

网友N:
你们真是笨呀 就是调整比例增益P比例积分I比例积分D我是门机司机 我都会调。你们这些电工应该加强学习!

网友O(2009-03-18):
调阶跃响应,把速度曲线调成无斜坡就行了,

网友P:
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一台6se70带两台电动机,好像只能选压/频控制方式,这是错误的。甚至带多台也可实现矢量控制

网友Q(2009-04-26):
关于变频器的响应时间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手柄打到一档等大概1秒钟,机构才运行,感觉就是有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