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参数

楼主(2007-03-27):
用STEP7软件(英文版)监视一个水处理控制程序,如何在线修改参数,比如把1100改为900,谈谈我的观点,求高人指点。
  1,监视    2,将1100改为900    3,点击计算机PLC下载图标即可
  4,这时程序将按照900参数运行

网友A:
确实没错,在线修改时,先考虑下程序中有没有赋值.

网友B:
监视模式下的数据可调吗?我用的时候貌似要暂停监控似的.

网友C:
  有一点不妥当,如你是原程序,还需要比较该块是否与PLC上的程序一样。

网友D:
可以用强制啊

网友E:
做一个中间变量,进行赋值

网友F:
也可以这样:
     选择可访问节点,打开你需要的节点,打开需要监视的程序,直接修改,就OK!这是直接修改CPU里面的程序。

网友G:
用DB块也可以实现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答复,以前我曾见过外协人员来调试设备,好像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不敢肯定。想求得大家对这一问题能够有一个共识,因目前要修改PLC程序中某一个参数,为了慎重稳妥起见,所以想听听大家的高见!
  再一次对大家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