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软启动

楼主(2007-03-28):
我有一个560KW和90KW 的电机,如何实现它的软启动呢,拜托各位了

楼主:
没人能帮我吗

网友A:
你好,560KW是高压还是低压,我建议用水电阻软起动,成本低,故障率也不高!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QQ121039717

网友B:
使用电子软启动器,不但启动转距可控、保护功能多样、而且占空间小,负载等级可调!启动次数不受影响。请致电021-51156622-6007了解更多信息。

楼主:
很感谢大家,没错,我要实现电机软启动,还要调速,选型该怎么选,线该怎么接,我要电脑去控制它,对采集卡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C:
不过560KW对于低压来讲太大了

网友C:
都是380V?可采用变频器

网友D:
 小弟有一台工程上未用的西门子高端软起动器要卖,

 型号3RW2-DB2  160KW带RS232口,有中文说明书,包装完整,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13924641960

楼主:
感谢大家,谢谢,还有RANL4256,我的是低压,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楼主,你的560KW电机是笼型电机还是绕线式电机,我公司专业从事大功率电动机的转启动,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为什么不联系我呢
我可以帮你触决问题QQ121039717   13387217017

楼主:
电机型号Y450-54-6,我要实现调速,电脑控制,你可以帮我吗

网友A:
加我QQ聊,在这不方便啊

网友A:
楼主,你到网上看看Y450-54-6应该是10KV高压电机才对,我们的软起动可根据用户要求来设计通讯接口,

网友E:
很好的方案

网友A:
真是没办法帮你了,自己解决吧,让你加QQ你就是不加,我想帮你看来也帮不成了,你不是在这里骗积分吧,

网友F:
说不定人家没QQ号呢,楼主要人帮忙也不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等

楼主:
呵呵,失礼了,我的联系方式QQ 64463386

楼主:
E-mail wuline@sina.com

网友G:
XG-DJ节电软启动系统
小岗XG-DJ系列电机节电软启动系统,
是小岗公司集中了多年应用的经验,
是晶闸管交流调压技术与功率因数控制技术的完美结合。
主回路采用可控硅元件,微处理控制器作为中央处理器控制单元,
实现了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平滑软启动、
软停止控制及运行过程中的最佳运行效率的自动同步跟踪调整。
本节电系统高效节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电机负载应用,
可方便的进行参数设定、运行监视、并具备齐全的保护功能,
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的需要。
一、交流感应电动机存在问题
自从电机于一百多年前面世以来,它已成为全球最为常用的工业生产设备之一。
就因为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及高效能等优点,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仍然被广泛应用。
可是,它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起动电流,以及启动时对电机,设备造成的冲击。
在起动时,电机产生6-8倍冲击电流,冲击力矩150%-200%,
这样对线路,变压器及相关设备造成冲击,存在不稳定因素.另外,当电机处于变负载运动时,尤其是处于半负载状态,
会令线圈出现较大漏磁效应,导致电机效率下降。该磁通(又称磁场电流)
是固定不变的,也是电机浪费电能的因素之一(约占30%-50%)。
二、节电原理
本节电系统采用晶闸管来准确控制投入的电压。
通过检测电机的负载,调节可控硅的触发角度,
改变加在电机端的电压来实现控制。
本系列装置由三对晶闸桥反并联而成,并与交流电源各相相联。
通过内置样条函数对给定调节,达到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改变电机电压,
但保持频率不变,从而减缓冲击,达到节电的目的。
当一台三相电机满载或接近满载工作时,它的性能可高达80%至92%。
当负载降至50%时或以下时电机性能会加速下降。
因为用户需要为电机留有较大负荷空间,负载本身也是不断在变化,
所有一般情况下,很少电机可以时刻工作在满载或接近满载状态下运行。
在一般均衡转速电机应用上,
本节电软启动系统通过内置电机优化软件可为变负载的电机节能省电。
当一台非满载电机被投入额定(或比额定电压更高)的电压时,
它将会产生多余的磁场电流。如果装置能不断检测电机负荷变化,
并根据负载状况调节的终端电压,便可维持电机应有的效能,
本节电软启动装置可节省电机的激发能量及减少负载损耗,
并在轻负载时提高功率因数。
三、产品优势
本节电软启动系统是我公司在原专利产品
——电机高效节电软启动系统多年的成功应用基础上,引进德国技术,
采用微处理器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发的新一代产品。具有如下优势:
1、节电——空载节电45%,随负载增加节电率降低,
平均5-45%综合节电,见图6。
2、改善功率因数——运行过程功率因数自动追踪调节功能,
使cosΦ∝1,sinΦ∝0。
3、软启动/软停车——节电系统内置多种控制软件,
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启动、停车方式;
即电压控制斜坡启动方式,限流启动方式,
转距加脉冲突跳启动方式及其组合软启动、软停车;
时间独立可调,1-100S,分8挡设定。
4、运行方式——节能运行方式,全压运行方式,接触器旁路运行方式。
5、电压等级 三相380VAC/660VAC 50/60HZ自动选择,相序自动检测。
6、具有完备的保护功能
——过压、欠压、过流、电流限幅、缺相、自诊断功能。
7、高性价比——一体化多功能,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四、产品特点
■智能化电能管理
XG-DJ三相电机节电系统采用智能化的微处理器控制,无需人工调节。
在轻负载情况下电机电压自动降至最低需求而转速保持恒定,
因此降低了不必的损耗。如果负荷增加,电压将自动上升以防止电机失速,
实现电机的负载和供电之间“所供即所需”,
这种电机的输入功率和电压能自动跟随电机负载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模式
是一种智能化电能管理新模式。
■提高电机运行效率
众所周知,电机运行时的实际功率因数大小,
取决于供给电机的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角。
一般而言,在满负荷状态下,电机的电流滞后于电压。
电机在低负荷或轻负荷状态下,由于功率因数较低而导致用电的浪费。
XG-DJ三相电机节电系统通过其内置的优化软件,检测相位角的的变化,
并通过调整触发角而对相位角进行实时和动态的优化,
从而提高电机在低负荷或轻负荷状态下的功率因数和运行效率,
结果有效达到节省电能的目标。
五、应用范围

判断你的电机设备是否适用WHPS三相电机节电系统的关键,
一是看电机实际运行的负荷率,二是看实际运行时的功率因数;
两者不可或缺。
应用范围:
XG-DJ三相电机节电系统适用于异步感应电机的节电控制。
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动力设备和加工机械上,
对负荷经常变化或不在满负荷运行
但转速恒定的电机节电效果更为显著,具体范围:
在石油工业:抽油机等油田设备;
在金属加工行业:冲压机、机床、车床、铣床、磨床、金属粉碎机械等;
塑料制品行业的造粒机、注塑机等;
纺织行业的筒子机、编织机、转盘机等;
其它设备如传送设备、压缩机、
自动扶梯、电梯、恒温恒湿空调、真空泵等。
 注:1.根据要求无励磁调变压器高压可提供±5%或±2×2.5%调压范围。
   2.根据要求有载调压变压器高压可提供±2×2.5%或±3×2.5%调压范围。

www.xgj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