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关于天馈系统

楼主(2007-03-28):
求助阿~ 遇到了一个项目,需要天馈系统,但我们本身不是学通信的,对这个不理解,哪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还有,通讯时候的report和polling是什么?仅仅是报告和轮询的协议嘛?
大家指点阿~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天馈系统是由天线系统和馈线系统组成的。
天线作为无线通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辐射和接收无线电波。发射时,把高频电流转换为电磁波;接收时,把电滋波转换为高频电流。
馈线就是供电线,馈线是总的说法,出线是对于馈线柜而言的。若从负载来看,馈线柜的出线也是向它供电的线,也可称为馈线。馈线柜是将线路重新分配的接线柜。
polling协议是轮询方式,而report就找不到了。
哪位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天馈系统没错就是天线系统和馈线系统,天线是无线电设备发送和接收电波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理如楼上所说。馈线是天线的延长线,一般把无线电设备和天线之间的那段线叫作馈线。无线电设备对天线架设的位置和方向比较有讲究,设备又不能随着天线安装,所以使用馈线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需要详细沟通请致电:0755-83475365 王工

网友B:
我这里提供无线通讯和天馈系统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欢迎来电!
王先生:13401189715

网友C(2007-05-09):
天馈系统原理以上各位基本都说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由天线、馈线(含接头)、避雷器(根据现场情况来定)、天线支架等。至于你说的Polling和report是无线通讯方式,Polling是轮询,就是主站一个一个的询问子站,这种通讯方式一般是用数传电台组成系统时候用,这种通讯方式如果系统站点较多则实时性不好;report是逢变则报,是指如果站点的采集的数据发生变化就主动向主站发送,这种方式也有缺点,就是说如果数据不发生变化有可能是真的没变,也有可能是仪器等出现故障,最好的办法是用这两种通讯组合,已经有这种产品组成这样的系统了.以后可以随时交流:william@elpro.com.cn

网友D:
天馈系统原理上面的同志们都说了。在选择天馈各部件时主要还是根据工程的要求来配置。包括什么类型的天线及馈线、避雷器及馈线总长度及走线等。使天线与无线数传台有好的配合。
若是有疑问,可以联系0755-29994393陈工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