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3JV报警GF如何处理

楼主(2007-03-28):
一台OMRON变频器两台.都报警GF.不节任何东西.参数初始化还是报警.

网友A:
你是用在那里的

楼主:
不接任何负载.送电不报.一运行就报警GF

网友A:
空转也不行吗

网友A:
一台OMRON变频器两台.都报警GF.不节任何东西.参数初始化还是报警.
说清楚一点

网友B:
查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可能是偏移了。

网友C:
驱动电路可能性大点!传感器也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