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流量计K系数转换

楼主(2007-03-28):
我公司测饱和蒸汽的为横河的涡街流量计,频率输出,K系数为0.4495左右,配套的为上润的集算仪,温度补偿,二次表的参数设置正确,但二次表显示出的数据却非常的大,超出了二次表测量范围。我们分析后,问题可能出现在K系数上。不知各位高手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K系数之间是如何转换的。

网友A:
K值是流量计厂家给的,如果没做其它改变,直接设置到仪表里,即使流量计再不准,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偏差情况吧,自己认为。。

网友B:
频率信号输出,二次仪表就是个计数器&转速表合二为一的产品,还需要温度补偿干吗?(个人认为,故弄玄虚)
K系数,或叫比例因子,由厂家提供,以表设定好即可,如楼上所说,哪来的较大偏差?
查查有没有干扰?频率输出的电路是集电极开路,还是TTL?
流速是否均匀?仪表内是不是有个高频/低频的设置?二次表内,此处通常会有硬件(阻尼)/软件(数字滤波)来解决。
本公司代理的美国红狮仪表,就有此类解决方案。

网友C(2009-04-20):
不会出现这样的偏差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