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进口溜管堵煤传感器

楼主(2007-03-28):
自动采制样行业中,溜管堵煤传感器经常被提及,有人建议用音叉、电容、射频导纳甚至超声波传感器等,但实际使用中多数不尽理想。请教有没有比较适合的溜管堵煤传感器,溜管直径一般在300MM左右。

网友A:
是的 是不理想 实际上从测量设备本身条件来说 核子的比较好的,但是且不说心理作用,关键是它的量的范围比较小,溜管那堵塞的位置是不定的。

目前我接触的一些选煤厂 发电厂燃料 防堵处理的还不错,关键是1设备选择比较科学 安装合理

SHK@TOM.COM

网友B(2011-02-16):
现在的堵煤检测代价太高,有没有实惠一点效果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