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时显示热电偶和cu50温度的仪表?

楼主(2007-03-28):
如题,谢谢。

网友A:
找个双通道的

网友B:
现在很多厂家都是将多种输入信号集成在一个芯片上,支持多种信号。使用时根据用户要求可以随时更改输入信号的类型!我记得昆山仪表厂吧(不是很清楚)有你需要的产品!

网友C:
昆山仪表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