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5.3安装问题

楼主(2007-03-28):
各位朋友好,我单位工控机安装的step75.3软件,在我单位办公室电脑也能安装,可是我拿回光盘在我家里电脑却不能安装,台机和笔记本都不能安装,提示要重启,可重启数次都不行。麻烦哪位大侠给指点下。谢谢了先。

网友A:
有没有更改语言?

楼主:
改了,改成英文也不行。

网友A:
在区域里应该改两处英语(美国)吧?

楼主:
我改了,都不行。搞不明白。

楼主:
以前在单位办公室电脑上也是我安装的。什么都没该啊。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可以解决!

网友C:
这个软件是不是只有XP专业版才支持呀。

网友D:
删除可以吗
我的是在注册表里把系统语言改为英文就可以了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一下系统,然后再装软件

网友F:
HOME版的不支持,要专业版的.

网友G:
一定是使用了HOME版。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采用了大侠“hamletly”的建议,安装上了,先试试可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