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电气术语

楼主(2007-03-28):
请教如下电气术语:
1、IDMT OVERCURRENT;
2、RESIDUAL VOLTAGE/(neutral voltage displacement)
3、DIFFERENTIAL CURRENT

网友A:
current 电流
overcurrent 过流
voltage 电压

网友B:
1 IDMT 电流过载,
2 残余电压(中性电压残留)
3 异常电流

网友B:
纠正:
  1 IDMT 电流过载,
2 偏移电压(中性偏移电压)
3 异常电流

网友C:
1、IDMT OVERCURRENT  反时限过流保护
2、RESIDUAL VOLTAGE/(neutral voltage displacement)  剩余电压/(中性点电压位移)
3、DIFFERENTIAL CURRENT 微分电流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到底谁的答案正确呀

网友E:
英文翻译后的意思还有很大的差别的呀

网友F:
本人赞同4楼的

网友G:
1.IDMT OVERCURRENT
------------------
Inverse definite minimum time OVERCURRENT
最小反定时限过流

2.RESIDUAL VOLTAGE/(neutral voltage displacement)
残压/(中性点电压位移)

3.DIFFERENTIAL CURRENT
差动电流

楼主:
有点佩服"芯片级维修".
如果能从电气角度阐述一下各自的意思, 那更佩服了.谢谢!

网友B:
还是芯片级维修大哥说的正确!

网友H:
 还是芯片级维修大哥说的准确

网友I(2007-04-27):
neutral voltage displacement
我认为叫“中性点电压偏移”比“位移”的说法更贴切!!!

网友J:
8楼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