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用QUANTUM 和空压机之间用MODBUS 通信

楼主(2007-03-28):
我现在用QUANTUM 和空压机之间用MODBUS 通信. 空压机内部的小模块的寄存器是4****,它是怎么与QUANTUM 中的6位寄存器通讯的.
我的系统是双机冗余的QUANTUM 140 43412A 的,留给空压机的借口是RS-485 他们之间怎么连接,介质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阿?

网友A(2007-05-11):
解决了吗?若没有的话可以这样考虑.
使用43412A的MODBUS1口(当然用转换器先转换成485了,CPU上的MODBUS1口是232口.然后使用XMIT功能块与空压机通讯.

网友B(2007-06-19):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C:
在看下MB的协议,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D:
不知道解决没有?标准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BM85,43412A哪边走MB+,通过BM85转成modbus,然后BM85有两种型式的,一种是232,一种是485,但485用起来比较麻烦,建议用232,然后加一个232转485来解决.

网友E:
很简单嘛!也不知道还问不问了?已经解决了?那就不用再回答了!!

网友(2007-08-23):
是啊,怎么解决这个?
PLC与设备的寄存器位数不一样
如何办?

网友F:
如果不冗余,11234说的就是解决方法
如果冗余,两米说的是解决方法。

网友G(2007-10-29):
能否说说XXMIT功能块如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