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的最长连接

楼主(2007-03-28):
请问:三菱人机界面F940GOT与三菱FX1N-60MR的连接线最长为多少?

网友A:
我们做过的五十米.GD1000与FX2NR . 我想用你的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是RS422的,理论距离可以在9600是1200M。不过,越短越好。

网友C:
看使用的是什莫通讯方式,如果使用串口通讯,RS485 RS422串口通讯都在500M以上,如果距离超过100m以上对通讯电缆的直径不能太细,只有是双绞屏蔽线,加终端电阻.
    RS422-C是一种电流方式,是全双工.RS485是电压方式,是半双工
RS232是电压方式,但是只有15M.是全双工,

网友D:
一般在30M以内的
有几个特殊的还要短点
你是什么人机和什么型号的PLC 用什么方式通讯啊 ?

网友D:
TO:文红元
你选用的线好点话 可以支持到30M吧
我以前用过的

网友E(2007-05-07):
是RS422的,理论距离可以在9600是1200M---要加中继器

网友F:
一般在30M以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