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伺服连PC电脑电缆做法,和通讯软件
谢了,xiele

楼主(2007-03-28):
求安川四伏连PC电脑电缆做法,和通讯软件

网友A:
照着说明书做,软件如果不收费,可以向经销商索取,或者去厂家网站下载。收费就两说了。

网友B:
"照着说明书做"
说明书上好象没有

网友C:
一个一个手动输入吧,

网友D:
我好像有这方面的资料,回头找找看

网友A:
原来“说明书上好象没有”这么说安川就没打算让用户使?不会吧!

谢了,xiele

网友:
说明书上没有,显示屏也被拆走了,难搞

网友A:
打电话问先安川代理?

网友E:
拉倒吧,国内没有几个会的,电缆好做,232口吗,通讯协议不对国内销售的

网友F:
自助资料库有安川伺服通讯软件的使用手册中详细说明。

网友F:
yaskawa servo 调试软件和使用手册(英文版).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5/11/16/sigma.rar

网友G:
你是哪里的?没想想找找老宋?老宋服务的公司可是安川伺服国内最大的代理商,哈哈,给你一个电话,你与他们联系,软件有,串口连线也有,至于是不是要收费,这要看你有没有资格吃免费午餐,哈哈,实话实说。请至电:010-84272767  找张旭先生
对拉,如果你是东北三省的,你直接找我就可以。

网友H:
原来沈阳老宋也是生意人!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I:
怎么我下个安川的说明书也要密码才打得开哟,不要什么就搞些密码嘛

网友J(2007-05-22):
说明书上电缆接线方法有误(我用的是2003年12月地版本),RS232:应该是2-2,3-4,5-14(前面是串口),如果不行,再将串口的7-8短接。我用的说明书上多处有问题,错误多,总是误导人。

网友J:
感谢alame,下载了sigma113,比我原来用的版本高一截呢(1999年的)

网友J:
应该是SigmaWin200 Version1.13-2001/04/10

网友K(2008-11-06):
伺服讯口是9针RS232串口的,这样接就可能了:2-2,3-4,5-9(前面的是电脑端,后面的是伺服通讯端),我在SGDL-02AP上试过,可以通讯

网友L:
主要是接头难找,外面好像买不到。

网友M(2011-09-29):
引用 网友K:

伺服讯口是9针RS232串口的,这样接就可能了:2-2,3-4,5-9(前面的是电脑端,后面的是伺服通讯端),我在SGDL-02AP上试过,可以通讯

这种方法我试过可以通信上   安手册上接连不上   谢谢啦

网友N(2014-05-25):
现在都是USB了

我有MPE720最新版的,是代理商那要的

网友O:
直接买一根USB线即可软件我这里有

网友P(2014-07-19):
V系列是USB通讯, 就像楼上说的, 直接买一个就成, 驱动程序在网上下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