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P11修改系统数据问题

楼主(2007-03-28):
    请问富士P117.5KW出厂之前是如何写入系统数据到富士P11变频器里的  如果要修改里面的系统数据需要设置些什么?比如要设置什么参数才能进行修改 可否说明一下!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没试过修改系统数据,也没必要吧?
如果是运行参数按使用说明即可。

楼主:
我是有意的想修改 不是修改运行参数 真的有用的修改

网友B:
那要看你需要修改什么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