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neutral voltage displacement protection"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28):
请教"neutral voltage displacement protection"什么意思?

网友A:
中性残留电压保护

网友B:
我想应该是:中性点电压偏移保护!!

网友C:
不错,中性点电压位移保护.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那能说说什么是"中性点电压偏移保护"? 谢谢

网友B:
个人看法:三相电源的中性点没接地时,如果中性点偏移(负载不平衡引起的),那么有的相电压升高,有的相电压降低,电压高的相上的设备可能损坏。所以要尽量不避免,所以要保护!
或许有人说中性点接地不就完了吗?有些场合无法将中性点接地,或者不能接!

网友C:
1、中高压多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2、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可保护因接地线断开引起的中点电压位移.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