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容器

楼主(2007-03-28):
一个车间内有大量的变频器是否会补偿电容器有大的影响!

网友A:
   大量变频器使用,对低压补偿电容的产生过流/发热现象的直接原因...一般的电容器的允许过流值为1.3倍.如变频器引起的谐波分量超过允许值,直观的故障现象是爆电容器发热鼓肚、爆熔丝.接线桩过热.保护继电器动作使电容无法投入.平均功率因素值低下等现象。。
  最合适的解决方法是把电容屏改造为带谐波滤除功能的补偿屏。。欢迎探讨。E-MAIL:zjm07602@126.com

网友B:
电容绝对不能补偿因大量变频器使用而造成的功率因素值低下!是绝对不行的!
要补偿只能在安装三相交流电抗器或者直流电抗器

网友C:
一方面变频器谐波会损坏电容
另方面电容切换造成的电压波动会损坏变频器
反正对谁都不好

网友D:
电容屏配消谐装置.

网友E:
不用也不好,用也不好,反正横竖都是不好.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焉在 2007-3-28 17:22:00 发表的内容:
     大量变频器使用,对低压补偿电容的产生过流/发热现象的直接原因...一般的电容器的允许过…
--------------------------------------------------------------------------------------------谢谢!

楼主:
各位在实际工作中有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供参考,谢谢你们的回复,不过在实际工作中我有时用了两三台却没有现过问题,是不是有台数的限制!

网友A:
谐波问题比较复杂..没出问题原因估计如下:
1)变频器负载总容量相对变压器容量而言比较小..
2)采用的变频器的系统谐波分量相对较小..
3)电容器有限流电抗器...
4)电容器为干式自愈型,过流耐受性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焉在 2007-3-29 16:05:00 发表的内容:
  谐波问题比较复杂..没出问题原因估计如下:
1)变频器负载总容量相对变压器容量而言比较小..
2)采用的…
--------------------------------------------------------------------------------------------
只有第三条不符,其它几条都对,有个问题是,如果变频器相对变压器很小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对电容器要好一些,能否说说原因吗?

楼主:
有些知识不能只看课本才能得到,重要的还是多交流,学得更快些!

楼主:
没人再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