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07-03-28):
请教:可控硅如果遇到大电流或者高电压的情况下能够自己封断脉冲而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吗?

网友A:
不能!SCR的过流过压保护,靠外部检测电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感应信号,并经处理后送入保护回路进行控制。

网友B:
大电流或者高电压的情况下,封断脉冲,也照样烧

楼主:
我感觉也是这样,可我们这里的人却说要利用可控硅来保护短路!

网友C:
同意“骏马千里”说法!!

网友D:
用可控硅来保护短路,可行性不大:因为当检测元件已经检测到电流增大的时候,就反馈给可控硅使其关断,但是可控硅只能过零关断,等半个周期以后过零时,电流可能已经超过了可控硅的最大通过电流(指1周期的电流)了,至终导致可控硅烧毁。
    但如果具备下面的条件,是完全可行的:
    1、线路短路电流不会超过可控硅的最大通过电流;
    2、线路电压不大于可控硅的最大耐压值。

网友E:
老菜鸟的讲得很好.

楼主:
老菜鸟知识很丰富啊,多向老菜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