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7-03-28):
我想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但是重来没有弄过,请高手给提供一下编程思路,需要考虑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A:
现在SIEMENS刚推出一个SIMOTION方案,运用非常灵活,里面包含很多常用伺服控制程序,如飞剪,中心卷绕,CAM曲线等等,一个SIMOTION可以带64个轴

网友B(2008-11-10):
用S7-200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1楼是不是疯了,你可知道你那个方案的价格啊,呵呵

还是楼上说的比较实在啊,一般的伺服定位,200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我们公司也用过SIMOTION价格很贵的

网友E(2012-04-11):
不知道楼主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啊?我现在手边有西门子的S7-300和三菱的伺服电机,也需要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