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画面软件cimplicity hmi的技术求助

楼主(2007-03-28):
[b]学习GE画面软件cimplicity hmi的时候,遇到不少问题还请大家帮助。
1。如果想与PLC是通过以太网通讯,配置协议的时候是不是就选:mb_tcp/ip?如果是,那么端口是设为master_mbtcp0还是master_mbtcp1?     在配置了上面协议和端口后,设备装置/devices下相应的一个设备属性里,modbus tcp/ip里需要设置的地址是指PLC地址还是画面地址?

2。为了使画面在关闭再重新运行时仍能显示停止运行前的数据,对于虚拟地址我通过设置能够达到效果,可是为什么PLC地址我怎么设置都没有用,每次仍然是显示初始值?

3。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最头疼的,请问想导入导出变量,该如何做啊?我找遍了相关资料,怎么好像都没有这个介绍?如果要一个一个定义,那可是相当大的工作量了!!
开始学习,还望能够多多帮助我!!![/b]

网友A:
有没有软件啊?

网友B(2007-04-28):
这些内容帮助里全部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2007-08-22):
端口选哪个都一样啊
地址指的是plc的地址
应该是需要设置历史趋势吧?
从变量表那一栏有变量导入导出功能  你可以拿个字典查查
这软件英文的 我用这很不方便

网友D:
你用哪种plc?具体细节可能不一样。

网友E(2007-11-28):
整体的导入导出可以实现,看看帮助,好像有。
我原来用的时候就是找了很久。

网友F(2010-12-10):
你的问题我也碰到 需要修该一个配置文件,另外导入导出我有个GE小工具可以实现   chenwanglai@vip.qq.com

网友G:
这都是啥年代的问题了。

1. 要看你是什么PLC,不是有以太网就能通讯上的。

2.PLC里的数据是实时刷新的,你画面重启是从PLC里读数据,你先了解下PLC的原理吧。

3.在DOS 环境下输入以下指令:

   导出是clie export  文件名.csv

   导入是clie inport 文件名.csv

注意,不能直接在运行里输入CMD进入DOS环境,要在PE的TOOLS菜单下的command prompt下进入。

网友H:
我现在着急研究这个软件 和veramax的通讯 有热心人帮我吗 我的QQ是270553242希望有热心人可以加我

网友G:
GE的PLC统一用S90 TRIPLEX驱动就行了。

网友I:
http://www.bb-cg.com.cn/?fromuid=104802

GE的PLC?用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