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问题

楼主(2007-03-28):
各位,
有谁知道有没有大功率的蓄电池?就是用700VDC 直接给蓄电池充电!!
有没有这样的蓄电池?

网友A:
大约..用48个12V或24个24V同规格电池串联..AH容量根据需要定...
如果允许,再配个电池巡检仪...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焉在 2007-3-28 17:06:00 发表的内容:
  大约..用48个12V或24个24V同规格电池串联..AH容量根据需要定...
如果允许,再配个电池巡检仪...
--------------------------------------------------------------------------------------------
老焉兄,我的直流电源是一直升高的,用48个12V的电池串联,他们吸收能量的状况怎样?
会不会电压太高对电池有影响啊 ?什么是电池巡检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楼主把你的条件和要求说具体一点..是变频器的直流支撑电压吗?
 串联的电池组要求有基本相同的特性..实际应用中往往会发生某一个电池单元率先老化的而影响整个电池组的现象..电池巡检仪的目的是在线对每个电池单元进行定时测量,及时发现老化的电池并予以更换

楼主:
是的,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是不是容量大的充电时间越长啊?
再有,电动机制动时变频器的直流电压会一直升高,那电池怎能一下子吸收的了那么大的能量阿?
要么我不拆制动电阻,让他和电池并联!还有,24V的电池(容量约100AH)的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在化纤行业和炼钢转炉等断电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场合,有采用蓄电池做变频器组失电支撑的的应用情况..类似于今天的EPS电源或称DC-BANK的产品应用.当然应用成本是相当高昂的.据我所知EPS电源的价格在3000元/KW以上...
  在变频器直流母线还不能直接并联上蓄电池..因为变频器的直流支撑电压实际上是随着变频器负载的大小以及运行象限的变化而浮动的..这样回造成整流环节和充电回路的电流的大幅度波动及频繁过流.实际应用中是单独设置充电回路.蓄电池输出与变频器直流母线通过逆止二极管并联..

网友B:
我公司做EPS电源,真的有需要,具体事宜详谈

楼主:
谢谢老焉兄的指教!
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用DC/DC转换器把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压降低后在给蓄电池充电呢?

网友B:
有充电机给蓄电池组充电呀

网友A:
兄弟:
这样做不是太复杂了:充电时经过DC/DC降压,那放电时还得经过DC/DC升压...
山东风光在矿山绞车上用过超级电容储/放电的方案.有点类似你的
想法..具体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楼主:
 首先感谢老焉兄!
把直流母线上的先给超级大电容把电压升高,就像把小水库里的水引导到大水库里,最终还是要放出来的,理论上有海量的大电容吗?就像大海的容量,有多少就存多少,不用担心泄洪!什么时候想用就取(海量电容放电),哈哈!
再有,直流母线电压升高问题的直接疏导方式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时消耗回馈到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泵升电压),通用的方法有两种:制动电阻和逆变单元。
至于先存储的问题,对于回馈的能量不大的场合是可以想办法利用的,山东风光变频器厂俺还没有联系上哦!

网友B:
没有那么复杂把 ,老兄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 010-82709769

我也不是有意推销 我只是一个技术人员, 用不用我公司的产品无

所谓, 欢迎交流

网友C:
多用几个串上

网友D:
这个问题,请参阅我公司产品介绍,可能对你有点启示。我们专门做DC-BANK,解决变频器晃电问题。www.goldencooperate.com
各位在上面的留言多少都有些问题:
如EPS和DC-BANK那绝对就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
如充电机对电池充电,国产充机是有限度的,700VDC,想都别想。我们现在给690V交流变频器做的DC-BANK,直流可达1000VDC,充电相当复杂,可以借鉴轨道交通上的直流技术。
储能单元,我们用过蓄电池和超级电容,各有各的优劣,目前超级电容问题较多点。
搂主要有实际问题,可以来电,帮你出出主意。

楼主:
楼上的哥们,晃电是相当于欠压保护,我现在是直流母线电压高的很需要泄洪啊,你司的DC-BANK 是啥子东东哦?是不是个直流电源哦?

网友A:
   风光的做法是在回馈制动电压升高时向超级电容充电..在电动状态母线电压降低时超级电容向逆变器放电...比较适用于周期性负载(如电梯\矿山绞车等)..具体案例介绍楼主可以在网上检索一下.
  不太明白的东西可以自己先找点东西先看看..现在网上检索也特别方便.(比如DC-BANK就可以搜索得到).论坛主要的作用是启发点思路...提供点信息..不太可能给谁当扫盲老师..

楼主:
 老焉兄的讲话让俺汗颜,多谢提醒!

网友E:
我想问一下蓄电池修复仪的原理,有没有作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高,那只有制动电阻和回溃单元了。
用蓄电池来吸能肯定是不可行的,因为蓄电池平时要充满电,否则时间长了就充不上了,但是充满了,在你直流母线电压高时,还能吸多少能量啊,有限。再说充电电流大了,蓄电池也会坏的。
超级电容可以试试的,我们DC-BANK有用超级电容来代替蓄电池来做储能单元,但是其价格和体积不比蓄电池小,还有温度影响太大,温度高了,其可储的能量急剧下降,目前在汽车上使用的超级电容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但电容的充电简单多了,只要掌握充电流不要太大就行,另外充电电压绝对不能超过电容组的额定电压。
如果变频器不会因为直流过压跳闸,那这部分的能量可以不用管他啊,设好减速时间就可以了啊。
DC-BANK是解决变频器低压跳闸问题的设备,相当于一个高压直流电源,但是要和变频器进行连锁控制和DC/DC的转换,比EPS要复杂的多,主要是解决欠压问题,过压问题不在其列。
不知楼主为何不用制动电阻呢?简单实用啊。
只是个人拙见,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