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变压器的疑问

楼主(2007-03-28):
   谁能说一下控制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只是转换电压吗?一般控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是否接地,如果不接地,那和隔离变压器不就一样;接地的话,那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最近测量一个控制变压器,380/220的,次级输入L,N之间电压220,但L,N对地分别是100V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L,N对地分别是100V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什么?未接地!!!

网友B:
如果没有接地,控制变压器的输出和大地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二次侧高于安全电压的,一般不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