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及其他高手进来下,请教,有个老问题了,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讨论过?

楼主(2007-03-28):
继电器/接触器触点,用交流和用直流能带的电流值是不同的,直流远低于交流,而且直流220VDC及以上的很难找到这类型的东西了。
但是电厂设备或者中压设备的控制电源一般是直流220VDC哦(有专门的直流屏),找这类型直流触点的继电器,体积特别大,且很难找到。
有用过普通继电器,出现烧掉(触点黏结)情况,脉冲触发控制还好点,常保持肯定不行。
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高手们从原理上分析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接触器就是常保持使用的啊。
我以前拆过一个控制直流的接触器,也是常保持使用的。在机台上不知道用了多少年,总之是一年只停一次的。是做设备改造换下的。那个接触器拆回来后,用手轻轻碰一下线圈的保持架就散了。触点倒不怎么坏。

楼主:
直流应该是专用的接触器吧,我看一般交流接触器说明书上主触点的电流,如果用直流,电流通流量是远小于用交流的,且电压也要低。

网友B:
    接触器触点通过电流的大小,是以断开时灭弧的能力来定的.
    交流电流灭弧时因为有电流过零,灭弧容易,所以直流电流灭弧因难.就象直流电焊机容易焊接一样.
    直流接触器所以做成很大,其主要原因是增加的灭弧部份.
    在直流操作柜中,有些部份在主回路通过的是交流电流,而操作部份是直流的,可以选择直流操作接触器.
    当主回路是交流电流(也就是触点流过的是交流电流)时,一定要选直流接触器.不然,触点会很快烧掉.

网友C:
由于直流的负荷在触点上的电弧比较强,毕竟直流的电压恒定,不像交流电压时周期的变化,所以对触点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D:
  “控制电源一般是直流220VDC哦(有专门的直流屏)”

1、其主要原因是不允许断电,发生停电事故时,控制电源保持有电,只有直流电源具有存储和保持的功能;
2、直流继电器、接触器,电磁力是恒定的,交流大小变化,有零点电磁力不恒定,影响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B:
我的最后一行写错了,应为:
    当主回路是直流电流(也就是触点流过的是直流电流)时,一定要选直流接触器.不然,触点会很快烧掉.
    很抱歉.

网友F:
我就看前面的怎么看不懂,好的有错的,旧及时更正还好!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考虑一下为什么所有的符合要求的接触器那么大,以上也有高手分析了原因,(1、其主要原因是不允许断电,发生停电事故时,控制电源保持有电,只有直流电源具有存储和保持的功能;
2、直流继电器、接触器,电磁力是恒定的,交流大小变化,有零点电磁力不恒定,影响稳定性、可靠性)知道了这个,根据参数选就行了,有的东西可以做小,有的东西没法改变,你想小,有人作出来你不一定敢使!你说对不?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谁都不会不计成本做事的!

网友G:
直流电流灭弧困难,象交流接触器的灭弧栅用于直流是不行的。直流接触器采用磁吹灭弧,触点处有线圈,断开时,线圈通过电流,吹灭电弧。
    曾经用过交流接触器在直流回路,将所有触头串联,造成多个断点,效果还行,但没用过大电流,可试试。

网友H:
支持李纯绪老师的看法,学习中。

网友I:
李纯绪说的很对,直流主要是电压恒定,没有零点,灭弧比较困难。所以灭弧装置比交流的大了很多。
无论是断路器,接触器,交直流的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触点分断时的拉弧和熄弧的问题。

有时候为了开断大电流,要用真空介质灭弧,就有了真空断路器和真空接触器;更大电流时,还使用高压的六氟化硫辅助灭弧!!

网友J:
老小伙:  ‘接触器触点通过电流的大小,是以断开时灭弧的能力来定的’。
    交流电流灭弧时因为有电流过零,灭弧容易,所以直流电流灭弧因难。

——正解!

网友K:
支持老小伙、李纯绪的见解。

网友L:
我学到了新知识,没有白路过啊!

网友M:
老小伙、李纯绪正确

网友N:
基于电气技术的发展,直流屏的使用会越来越少.
直流屏的使用无非是解决高压断路器在电网缺电的情况下,合闸和分闸的需要.是安全上的需要.但是随着EPS,,双回路,智能监控电源的发展和智能真空断路器的发展,直流屏庞大的体积将退出一部分市场.
  控制回路是AC220还是DC220,这看需要.比如高压PT次级端的AC220加上EPS完全替代直流屏.一机一系统.安全可靠.体积小,成本低.占地小.投资小.直流屏无必要时可不要.

网友O: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