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7-03-28):
大家好,我是云南一专科学校的老师,学校处于云南较为落后地区,一个字“穷”。由于本人对从事影视技术教学,自己也十分热爱,但没有专业的影视设备很难开展教学,但这些设备价格都是天价。所以打算自己做影视拍摄用的摇臂系统,摄像机云台部分需用十字型摇杆控制柄控制摄象机的水平和仰俯的无级调速以及正反转,本人对这一块是超级菜鸟,但为了节约经费已经苦干了几个月了,目前只知道为了减轻云台的重量,应选比较轻的直流减速电机,云台水平和仰俯转速最大40度/秒,云台设计成U型或者L型,一个电机控制摄像机水平转动,一个控制仰俯转动。摄像机8-15公斤,十字型摇杆好像可以采用电位器摇杆,至于用什么电路控制两个电机的无级调速和正反转,就要请教大家了,能帮我设计这个电路,或者给以帮助,本人十分感谢,或者提控有偿设计看我能否承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儿子学的是摄像,但我是搞自控的.
你用的摇臂电气控制并不复杂.但要有人帮你做(因为我离你太远了).
电机选用直流电机是可以的.别外加上直流调速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高的要求,在市场上买一个很便宜的交流调压模块,也就是集成在一起的可控硅,有四个接线端子,两个串在交流回路中,两个接上一个电位器串一个二极管,输出最好接一个续流二极管.转动电位器就可以调速了.
机械部份要有人设计一下,找一个机械工程师.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特别是老小伙.我整个电路只能使用直流电池12V或者24V,接交流电就不能在很多场合使用了,还请大家帮帮忙,如果能给个电路图就更加感谢了.我的油箱wan-pu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