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稳压管

楼主(2007-03-28):
请问24V初级线圈上并的稳压管用多大的好,不要笑话我
我是新手新手之新新手

网友A:
应该不是稳压管,是二极管

网友B:
楼主想要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C:
24V的稳压管,保护线圈用的。。。。不用也一样可以用

网友D:
反峰二极管。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想1N4007等。

网友E:
不是稳压管,那叫做续流二极管或反峰二极管。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电感性元件,当驱动电流断开时,线圈会产生一个很高的自感电压,这个电压可能造成电路的驱动元件损坏,加二极管的作用就是将这个电压短路,从而对其它元件起到保护作用。大致可以根据继电器电流的大小来选取二极管,用较高反压又便宜的IN4007就很好。

网友F(2010-05-28):
我现在到如果用的是稳压管还用串连一个电阻么

网友G:
我又有个疑问。反向电压不就是24伏。加24伏电压的时候二极管是反向阻断。当电源去除的时候只产生续流作用。并没有产生过高的电压。这个时候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就只有0.7伏。

为什么要选个1000伏的管呢?

网友D:
100V的和1000V的一样的价钱,你会选择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