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SE70关于附加给定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7-03-28):
请问:在变频器参数设置中的P433(附加给定1)和P438(附加给定2)除了一个在斜坡函数发生器前给定,

另一个在之后给定外还有哪些区别?如果我想使电动机不停的变速循环运行(要求变速间隔时间为几秒或

十几秒,并且响应最好快一点),是不是应该用附加给定?应该用哪一个呢?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P433和P438应该如何用?在什么情况下采用呢?

网友A:
其实你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很短,斜坡时间是0-100%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
但是我还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在变频器外再加一个位置控制器,做成一个位置随动系统,要求一台电动机拖动的机械机构要快速的减速或加速来保持与其它电动机拖动的机械机构同步运行,而且不能发生碰撞,如果还按斜坡加减速不知还能不能达到要求?
另外还有参数P2827(斜坡函数发生器上升加速度)和P2828(斜坡函数发生器下降加速度)与P462(上升时间)和P464(下降时间)有没有对应关系?请赐教!

网友A:
只是微调,应该问题不大
你的变频器的参数还真够大的,CUVC OR CUMC?

楼主:
是CUVC,P2827 和P2828 就是U827和U828

网友B:
   建议你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热线问一下800-810-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