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讯

楼主(2007-03-28):
请教各位打侠,如果用OPC在2003 SERVER和2000的操作系统中进行数据通讯(windows 2000为主站)该如何设置,哪有免费的软件可以下载?

网友A:
还没有看到哪里有免费的.
看到的话,也通知我一声.

网友B(2008-05-21):
自己写吧,OPCServer、OPCClient我都写过

网友C:
没有的,可以找找介绍经验的!

网友D:
一般的组态软件都带有OPC,是免费的.

简单应用可以自己编网上有不少VB的例子.

网友E:
一般的组态软件都带,如果要自己做接口程序,必须自己写代码,搞编程的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F(2008-07-03):
两机间称为OPC远程通讯,服务端一般厂家做了现成的,客户端要自已编,

但没有一定的DCOM经验你是编不出的,可以自已先不编,用通用的OPC
客户端访问,访问成功后,再自已下功夫编程;

    远程访问要设计一大堆参数,没有一定的经验,是无法成功的,可以搜到这方面的文章;

          可以先在本机上试验,成功后试验两机间;

网友G:
没有一定的经验,是无法成功的,这话说得很对,掌握了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