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敏电阻如何选型?

楼主(2007-03-28):
(无正文)

楼主:
它的参数有那些?

楼主:
今天我们的一台电磁吸盘控制柜,因为压敏电阻失火了。它在烧断时,应是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
主要作用是???谢谢!

网友A:
暂态过电压吸收..AC220V电压等级用390V/通流容量根据接入点电源容量而定..AC380V用680V左右..

楼主:
电源容量?功率不一样,也不同吗?谢

网友B:
压敏电阻击穿一般都是短路,烧熔断器.
其作用主要是过压保护和浪涌电压吸收.
选用时一般考虑标称压敏电压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楼主:
我们的柜子引起着火,可怕。如果断路就好了

网友C:
若是断路,该设备前面的空开就没有办法跳开了呀。

楼主:
但柜子引起着火了

网友D: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功率在自身许可范围,自行恢复。压敏电阻如果功率不够大,过压后大电流通过可能产生短路也可能产生开路,多数情况是短路。

网友E:
  ..

一般负载比较小的电路才用到压敏电阻~~

**D471K~~~代表``470K欧  用于220V电路
**D821K~~~代表``820K欧  用于380V电路

前面两位数字``用于电流大小~~数值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F:
130l10是压敏电阻型号红色的请问耐压是多少

网友B:
回楼上:130L10标称电压130V。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请老师执招

网友G:
压敏电阻标称参数

   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

     压敏电阻用字母“MY”表示,如加J为家用,后面的字母W、G、P、L、H、Z、B、C、N、K分别用于稳压、过压保护、高频电路、防雷、灭弧、消噪、补偿、消磁、高能或高可靠等方面。压敏电阻虽然能吸收很大的浪涌电能量,但不能承受毫安级以上的持续电流,在用作过压保护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压敏电阻的选用,一般考虑标称压敏电压V1mA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1、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一般V1mA=1.5Vp=2.2VAC,式中,Vp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nO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一台用电器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V1mA=1.5Vp=1.5××220V=476V,V1mA=2.2VAC=2.2×220V=48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可选在470-480V之间。

  2、所谓通流容量,即最大脉冲电流的峰值是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规定的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为了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ZnO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幅值应小于手册中给出的产品最大通流量。然而从保护效果出发,要求所选用的通流量大一些好。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发生的通流量是很难精确计算的,则选用2-20KA的产品。如手头产品的通流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将几只单个的压敏电阻并联使用,并联后的压敏电不变,其通流量为各单只压敏电阻数值之和。要求并联的压敏电阻伏安特性尽量相同,否则易引起分流不均匀而损坏压敏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回答

网友H:
请问红色标称625l80  0321的压敏电阻是多少参数的!查不到。

网友I:
to:  ⒎婇ミ鐊°:
471k 表示击穿电压为470V,常用于220V电路.821k击穿电压为820V!!

不是阻值.

网友J:
压敏电阻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它有多种型号和规格。所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标称电压、最大连续工作电压、最大限制电压、通流容量等)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尤其是标称电压要准确。标称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器起不到过电压保护作用,标称电压过低,压敏电阻器容易误动作或被击穿

网友K(2007-08-28):
压敏电阻一般寿命都不长,应定期用摇表测量,更换,否则还会出现类似情况.我一般会考虑拆了它,若是一定要装过压保护,建议用继保.

网友L:
感谢"水中的蓝天"对压敏电阻的介绍.

网友M:
如果你的供电电压波动比较大建议你先择560V压敏电阻,因为470V压敏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为300V,如果电压波动大的话和时间可能会引起压敏发热,甚至爆炸.....我是专门做防雷的,这主面做的比较多.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M: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压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压敏电压、通流容量、结电容、响应时间等。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其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很多情况下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在设计防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较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
    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min(U1mA))、通流容量是电路设计时应重点考虑的。在直流回路中,应当有:min(U1mA) ≥(1.6~2)Udc,式中Udc为回路中的直流额定工作电压。在交流回路中,应当有:min(U1mA) ≥(2.2~2.5)Uac,式中Uac为回路中的交流工作电压的有效值。上述取值原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压敏电阻在电源电路中应用时,有适当的安全裕度。在信号回路中时,应当有:min(U1mA)≥(1.2~1.5)Umax,式中Umax为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应根据防雷电路的设计指标来定。一般而言,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要大于等于防雷电路设计的通流容量。
选用压敏电阻器前,应先了解以下相关技术参数:
    ●标称电压(即压敏电压)是指在规定的温度和直流电流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漏电流:指在25℃条件下,当施加最大连续直流电压时,压敏电阻器中流过的电流值。
    ●等级电压是指压敏电阻中通过8/20等级电流脉冲时在其两端呈现的电压峰值。
    ●通流量是表示施加规定的脉冲电流(8/20μs)波形时的峰值电流。
    ●浪涌环境参数包括最大浪涌电流Ipm(或最大浪涌电压Vpm和浪涌源阻抗Zo)、浪涌脉冲宽度Tt、相邻两次浪涌的最小时间间隔Tm以及在压敏电阻器的预定工作寿命期内,浪涌脉冲的总次数N等。
    a.压敏电压的选取

    一般地说,压敏电阻器常常与被保护器件或装置并联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直流或交流电压应低于标称电压,即使在电源波动情况最坏时,也不应高于额定值中选择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该最大连续工作电压值所对应的标称电压值即为选用值。对于过压保护方面的应用,压敏电压值应大于实际电路的电压值,一般应使用下式进行选择:

VmA=av/bc

    式中:a为电路电压波动系数,一般取1.2;v为电路直流工作电压(交流时为有效值);b为压敏电压误差,一般取0.85;c为元件的老化系数,一般取0.9;

    这样计算得到的VmA实际数值是直流工作电压的1.5倍,在交流状态下还要考虑峰值,因此计算结果应扩大1.414倍。另外,选用时还必须注意:
   (1)必须保证在电压波动最大时,连续工作电压也不会超过最大允许值,否则将缩短压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2)在电源线与大地间使用压敏电阻时,有时由于接地不良而使线与地之间电压上升,所以通常采用比线与线间使用场合更高标称电压的压敏电阻器。
    b.通流量的选取

    通常产品给出的通流量是按产品标准给定的波形、冲击次数和间隙时间进行脉冲试验时产品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值。而产品所能承受的冲击数是波形、幅值和间隙时间的函数,当电流波形幅值降低50%时冲击次数可增加一倍,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产品的最大通流量。
    c.应用

    图1所示是采用压敏电压器进行电路浪涌和瞬变防护时的电路连接图。对于压敏电阻的应用连接,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电源线之间或电源线和大地之间的连接,如图1(a)所示。作为压敏电阻器,最具有代表性的使用场合是在电源线及长距离传输的信号线遇到雷击而使导线存在浪涌脉冲等情况下对电子产品起保护作用。一般在线间接入压敏电阻器可对线间的感应脉冲有效,而在线与地间接入压敏电阻则对传输线和大地间的感应脉冲有效。若进一步将线间连接与线地连接两种形式组合起来,则可对浪涌脉冲有更好的吸收作用。
    第二种类型为负荷中的连接,见图1(b)。它主要用于对感性负载突然开闭引起的感应脉冲进行吸收,以防止元件受到破坏。一般来说,只要并联在感性负载上就可以了,但根据电流种类和能量大小的不同,可以考虑与R-C串联吸收电路合用。
    第三种类型是接点间的连接,见图1(c)。这种连接主要是为了防止感应电荷开关接点被电弧烧坏的情况发生,一般与接点并联接入压敏电阻器即可。
  第四种类型主要用于半导体器件的保护连接,见图1(d)。这种连接方式主要用于可控硅、大功率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一般采用与保护器件并联的方式,以限制电压低于被保护器件的耐压等级,这对半导体器件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在电子镇流器和节能灯过压保护的压敏电阻,一般小于20W选用MYG07K系列,30W-40W一般选用MYG10系列的压敏电阻做过压保护

网友N:
压敏电阻 S10 K300 是多少伏的

网友O:
压敏电阻在安装时个人观点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因超压时它可能就是个炸弹

网友P:
正找这方面的书料.多谢!

网友Q(2008-03-11):
高能压敏电阻的选取有两个参数,一是标称电压(V),选取原则为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线电压交流有效值的两倍;二是标称能量容量(KJ),最简单的方法是根据整流变压器的容量来选,便于客户选型提供能量容量选择表如下:http://www.021fmks.com/UploadProductPic/200736171035167.jpg

网友R(2009-09-12):
请问  压敏电阻 390KD07  和7K560的区别

网友S:
对:RANL4256 关于主要作用是???谢谢! 内容的回复:应该是断路的

网友T(2009-12-02):
请问压敏电阻UE13 0301K 650075D的耐压是多少,它的国内代用产品是那些,有谁能帮帮忙? 谢谢

网友U(2010-12-04):
这种现象我在大连和营口几家做电磁吸盘控制的几家单位 也听他们提起过 ,主要还是东西没用对。您用的是通用型压敏电阻,这种东西吸收雷电波还行  吸收方波的能力很弱,吸盘式感性负载储能大通用型压敏电阻扛不住的。可以考虑高能的压敏电阻。现在市场上有些单位说是高能的但都不可靠 都是用高压片代替高能阀片真正做的只有少数几家。具体情况可以交流13914087549

网友V:
请教:S20 K300和S20 K510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W(2011-05-17):
http://www.loncont.com.cn有类似的内容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X(2011-10-04):
压敏电阻能做液压系统上的压力传感器吗?,想用一种硅材料的

网友Y(2011-12-19):
对: 风云再起 关于
压敏电阻击穿一般都是短路,烧熔断器.
其作用主要是过压保护和浪涌电压吸收.
选用时一般考虑标称压敏电压和通流容量两个参数。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内容的回复:在压敏电阻高温或常温情况下,且输入170VAC 时10D471压敏电阻坏了和烧保险。如何造成?
WUGUILONG556@163.COM

网友Y:
内容的回复:在压敏电阻高温或常温情况下,且输入170VAC 时10D471压敏电阻坏了和烧保险。如何造成?WUGUILONG556@163.COM

网友Z(2012-01-30):
谢谢大家对压敏电阻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