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静电

楼主(2007-03-28):
前几天我司生产线静电起火,抢救及时,没造成什么损失,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完静电

网友A:
完全是不太可能的,只有减少。
具体措施很多,上线人员穿静电防护服,防护鞋,操作员带静电手腕,供电系统接一条单独的静电线,就是接地线通过静电电阻另外单独供线,此外,条件好的可以在地上铺静电油漆,操作台上安装静电插孔供操作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