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7-03-28):
1. 为什么电机一定要三相呢,两相不可以吗
2. 在保护接零线时,漏电会通过中线进入零线形成回路吗?
不好意思,本人是个大菜鸟,问的幼稚,还请大家包涵

网友A:
1.两相启动力矩太小,可能无法启动,引起大电流而烧坏电机。
2.不知你所谓的“中线”指什么?

网友B:
电工菜鸟说的对 ~~~~~~~~ 多看看书

网友B: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按????????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那些方面找原因? 谢谢 那位回答一下按?

网友C:
安装.轴承的到位.联轴器输出是否偏心.润滑.是否有轴电流

网友C:
1. 为什么电机一定要三相呢,两相不可以吗
2. 在保护接零线时,漏电会通过中线进入零线形成回路吗?
不好意思,本人是个大菜鸟,问的幼稚,还请大家包涵
---------------------------------------------
1.单相电机就两相的.
2.会的.只要保护不断.
漏电流--机外壳---保护线---中线

网友D:
1、三相电通入三相电机绕组,会在定、转子气隙中产生旋转磁场。而两相(单相)电产生的是脉动磁场,磁场的轴向空间位置不变,不会产生启动转矩,通常在定子上设置启动绕组以产生启动转矩,就可以接入两相(单相)使用了。
2、一般我们说的零线就是中线,所以不明白你说的意思。还有:你究竟是保护接零还是保护接地的?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网友:
单相电机不是两相的,不过有两相220V电机的

网友D:
我们说的是两相电源而不是两相电机,完全不同的概念.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E:
轴承温度过高:
1。 是否有异常声音?
2。若有,大概能听出是哪里的么?电机轴端?还是机械端?
3。使用场合?负载多大?电机多大?轴承是那种?
说的详细点吧。。。。。。

网友F:
380的都是三相的缺相容易烧电机!220的都加了一个启动电容的!不然电机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