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个保密问题

楼主(2007-03-28):
我是做印刷包装的,里面牵涉到一个张力系统,我想了解一下,具体张力是如何运算的,原理怎么样.我问的这个问题属于非常保密的技术问题,但我希望了解一下,不知道哪位大师肯慷慨一下 (我是做分切机的)

网友A:
他有一个张力传感器和运算比较器和伺服执行器.
我理解的就是传感器在测到设定的张力发生变化时,就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改变伺服器的输出力矩,一般来说这个信号是模拟信号.

网友B:
张力检测--PID运算--转矩控制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网友C:
这个没什么保密的吧,其实就是个压力检测加力的矢量运算,只是传感器结构有不同,早期的是浮动辊,现在多用压力传感器加检测辊。如果厂家给他配个可设置参数的显示调节仪,就成了张力控制器。

网友D:
就是一个张力传感器``再加上伺报系统~~
张力传感器```检测到张力具体需要信号``
送到伺服系统~~做处理~~~再执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们公司的张力系统是自动锥度张力,我也知道是采集放卷,牵引和收卷的脉冲信号来控制输出转矩的,但具体的内部运算我就不知道了,公司只有技术员知道

网友E:
在一个厂子里打工,要对所有设备都一个透彻的了解,所谓技术员,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关键部分你要是知道了,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

网友F:
一个好的技术人员,技术是不会保密的,因为在你学习的同,他也在不断地学习

网友G:
不是吧,这个也保密,网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H(2007-06-15):
要超低价变频器找我,春日,康沃
15837139632 ZBGTO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