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磁场是方向变化的,为何吸力不变化?

楼主(2007-03-28):
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磁场是方向变化的,
而吸动触点的吸力方向为何不变化呢?

网友A:
被吸的衔铁是没有磁性的,无论线圈是S极还是N极,对它来说都是吸力。
因此,只有交流过零点时没有磁力,其它时候都是有吸力的。所以接触器用久了有时候有振动的声音。

网友B:
交流过零点时没有磁力, 为什么衔铁不脱开呢?是不是特殊的设计?那位知道给个解释!

网友A:
有的有一个扼流圈,保证在过零时有一个额外的磁力。
如果没有,由于电是50Hz的,每秒50个零点,触点还没断开可能又吸合了。所以可能有振动的声音而不断开!!

网友C:
铁芯上嵌装有短路环,这样当交流电过零时,因为交变磁通穿过短路环,在其中产生感生电流从而阻止交流过零时原磁场的消失,维持一定的吸力 消除振动的现象.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短路环坏了的话,它的振动就很大了!

网友E: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至于电压过零点时为何不脱开,我的解释是
电压频率太快,还未来得及脱开,又被吸了,所以,实际是不脱开的,不适当的比喻就象看电影的视觉暂留一样

网友F:
其实在交流过零点时是要失磁的,失磁时就是吸力改变方向的时间,力的大小可能没也是在不停的变化、方向也是在变化,所以吸力也是在时刻变化中!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