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般时间继电器带几种触点?

楼主(2007-03-28):
一般时间继电器带几种触点?

网友A:
一般的那种带延时通和延时断,还有马上通和马上断

网友B:
常用的JS7系列的那种一般有4组触点,一组延时接通,一组延时断开,还有两组是瞬动触点,不过也是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的。

网友C:
事实上你可以找一下相关的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怎么没看到潘金莲呢?

网友E:
潘金莲是武大的太太
我是西门子的爹呀

网友F:
西门庆和 潘金莲应该是一对的。呵呵。

网友G:
延时继电器一般有延时触点和瞬时触点!

网友H:
是啊武大跑哪里去了, 呵呵

网友I:
武大,不是被毒死了吗。哈哈哈

网友E:
都是虚构的,武大本是1.8米的帅官,其妻亦为良家女子,
谢了!
瞬时触点往往都有一对:常开与常闭;
至少有一延时触点,往往有一对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