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的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我的变压器允许.我用300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两个205A接触器并联直接启动 55KW 8极异步罗茨风机电机.主要是试试风机能不能达到要求的压力.能用的话准备用变频器启动的.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必要用205A的接触器两个并联?空开也太大了一点吧!

网友B:
对于直接启动有二个不利的条件:1.8极电机转动惯量较大,55KW功率较大,直起启动电流维持时间长;2.罗茨风机属重载启动,不适合直起.
  如果只是试验就没关系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3-30 10:11:00 发表的内容:
  对于直接启动有二个不利的条件:1.8极电机转动惯量较大,55KW功率较大,直起启动电流维持时间长;2…
--------------------------------------------------------------------------------------------
说得有道理!

楼主:
没问题!已经投入运行了.

网友C:
罗茨风机的压缩风出口不堵塞否则会使风压上涨电机电流急剧上涨时间长了会烧电机最好使用恒压自动控制。

楼主:
启动的时间2秒左右,用变频器的话就好了.压力不稳还的条阀门.

网友D:
罗茨风机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出风门要完全打开

网友E:
对于直接启动有二个不利的条件:1.8极电机转动惯量较大,55KW功率较大,直起启动电流维持时间长;2.罗茨风机属重载启动,不适合直起.如果只是试验就没关系了.最好用软启动器,不过空开也太大了吧!!!!

网友F:
空开也太大了吧!!!!

网友G(2007-06-30):
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H:
空开150A就可以了
--
55KW 8极异步罗茨风机电机

低速风机启动惯性比较大,建议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