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工控机的故障频率有多高

楼主(2007-03-28):
我厂使用的DCS工控机有两台,最近一台出现了操作系统故障,另一台却又同时出现了硬盘故障,而且两台的光驱都不能使用了,让人措手不及,有人说工控机需要三年更换一次,是真的吗?工控机的故障频率有多高?周期有多长?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们。
谢谢了!

网友A:
操作系统故障可以恢复,硬盘故障可以更换硬盘,不用更换工控机。所以工控机需要三年更换一次没必要。

网友B:
工控机的配件应该是有要求的,不能用普通的商业品.

网友C:
工控机的故障频率应该总体来讲是相对比较低的,应注意保养与维护!

网友D:
    工控机的损坏率不高,损坏多与外界因素有关,如温度、灰尘、强电干扰等。硬盘的损坏多与读写频率、电源质量、散热有关。光驱的损坏和读盘次数、灰尘等有关。
    工控机自身故障率很低,损坏多于外部环境和日常维护、管理等有关,比如工控机玩游戏、看电影、上外网等,哈哈!

网友E:
工控机易损件:
1)光驱 软驱(长时间不用 灰尘多 损坏 建议采用USB软驱和光驱 方便系统恢复)
2)显示器(CRT易磁化 受地磁干扰 建议采用液晶 反正现在的也便宜)

工控机 一般采用工作站PC 元器件高于普通PC 性能稳定于普通PC
但是很多企业为节约成本采用的是普通PC而已

网友F:
张兄说的有道理,再补充几个,普通PC最好用在办公室做数据采集,历史趋势调用,可以在上面编制一些个人管理现场的应用软件,所以环境好,机器寿命长,即使坏了也不会影响到现场.另外楼主说的光驱等可移动设备最好不要放到现场,机器的故障率要根据具体现场环境,在维护时可以每周备份,三年更换一次是有一定道理的,最好换整机,因为机器的类型是不断更新的,你总不能拿一个新硬盘放在286的机型上吧.少买两块仪表就有了,随便找个理由应付一下厂领导,资金没有问题了,为啥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呢?不出事也没有人表扬你,出了事你的麻烦就大了.所以合理安排时间换整机,保证工厂正常运转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E:
老大:采用USB软驱和光驱 是让你用完了拿掉 便于系统维护用的 不是让你放现场的

是我的意思没表达完全 哈哈

网友G:
定时、定期做备份,碰到什么问题都不怕!

网友H:
我认为现在控制室条件也好了,普通PC也可以24小时在线了,基本2太一起用,同时死的几率很低的,现场条件差的用好的工控机,其实工控机我感觉就是机箱皮实点,加个防尘罩,有个供电底版,其他的CPU什么的全是通用的.

网友H:
当然好的工控机有烤机,振动,耐温等实验,就更加皮实了.楼主说的三年一换那是卖工控机的骗你们做备件那,如果3年就用不好了有什么工控机的意义.现在的机器速度是上去了,但是你3年前的系统,老工控机的速度我感觉足够了

网友I:
买工控机的可靠性肯定要比商用机好 这指的是主板的元器件和机箱结构的设计,但是一般的外设如硬盘,光驱,显示器的性能和商用机是一样的

网友J(2008-01-04):
选用嵌入式工作站,元件全部工业级贴片,无易损件,安装方便,组态软件也省了,价格也便宜.产品资料和软件可到www.lincontek.com网站上下载

网友K:
HONEYWELL和YOKOGAWA DCS都采用商用DELL机。

网友L:
光驱和硬盘里面有机械结构,所可能会坏的几率高点
当然风扇也一样
按照现在电子产品的技术,工控机用5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M(2008-12-19):
工控机的寿命应该更高些。

网友N:
工控机应该做定期检查!

网友O:
应该是没有这样严重的吧

呵呵,楼主运气不错啊,哈哈

网友P:
见识过一次 铁路调度系统的 计算机,

美国 ICS的也有,阿波罗的也有。

有一个还有个超级声卡,叫什么 黑金声卡,声卡上带 几个DI,几个DO。。。

终于被换掉了,8年多了,更换的 理由是 风扇的声音实在太大了。

至于这个工控机 卖了多少银子,不知道,好像是 随老美的工程一起买过来的。

虽说是调度室环境很好,但是24小时不停机,能用8年,也算不错。

另外,现在这2个厂家,估计在中国也没玩起来。你就是想买备件也没戏。

我还是推荐 IBM 或者 HP的服务器来做监控用。

--不要找DELL 那种4999之类的服务器,就找个合适的中低端服务器,1W2-1W6 之间的。

缺点是 显卡比较烂,但是跟工控机基本持平。跟家用机可不能比。

一般的1W2以上的机器,硬盘做RAID1 冗余。网卡采用服务器级网卡,可作 Team冗余。

主板本身就是8层的PCB,长时间运行稳定也有保证。

电源也是专业的服务器电源,--貌似HP 和IBM 都是台达在做 OEM。意外故障的几率更小。

2W以上的服务器连电源都能配置到 双冗余,热插拔的了。

1.电源冗余。是否必要根据现场实际而定。假如有多台电脑互为备份,则必要性 不一定很大。

2.硬盘冗余。其实大大的有必要。现在的硬盘越来越脆弱。这不能怪希捷,日立等硬盘厂家,也不能怪 计算机厂家。

   硬盘越来越快,但是轴承的机械寿命是不变的,就意味着,整体寿命越来越短。转速越来越高,出意外“突然死亡”的几率也越来越高。

   就是最通常的故障--坏道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数据的造价 远远高于硬盘。。。 何况硬盘现在便宜的跟白菜一样。1TB的 SATA硬盘才700,300GB的SAS硬盘才2000不到。

  为了你宝贵的数据,我建议。不管有多少台监控的电脑,请最少保证有2台电脑 做硬盘冗余。

3.网卡冗余。根据实际需要来。这个倒不是说非要 服务器级别的Intel Pro10000 MT Server网卡或者 BroadCom  NetXtream才能给PLC,DCS用。

   很多厂家的系统,就支持采用普通网卡也能实现 网卡冗余。

   不过,服务器内置的网卡,还就是比普通网卡稳定,寿命也长。

网友Q:
工控机的故障率没有楼主说的那么高,但平时的维护一定要到位,要加强巡检力度。

网友R:
呵呵,我们厂几乎全是戴尔的机器,现在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