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现有一系统,ControlLogix控制器MSG指令发送信息至MicroLogix1500控制器,是通过以太网的,ControlLogix侧为1756-ENBT/A,MicroLogix1500侧为1761-NET-ENI,具体做法是:
在ControlLogix中使用MSG指令,类型为SLC Typed Write,将5个INT数写如MicroLogix1500的N10:0-N10:4,path为“enet1, 2, 192.168.1.36”,communication method为CIP,但是在实际应用中,msg指令指示有错,ErrorCode:0002,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具体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我看来,你的路径不对,你要和mic1500连以太网,你是通过1761-net-eni连到1756上的,你必须要先将1761-net-eni组太好以后,在连上mic1500,他是同passthought的功能连接的,是不是你这里没有组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