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变送器测罐内液位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压力变送器测罐内液位的问题

罐里有个50多吨的浮盘,有人说压力变送器测的压力还要减去浮盘的影响,再算出的液位度就才是实际液高

但我觉得不用啊,浮盘放下去,液位不是就升高了吗,高出的高度就是浮盘的压力啊
不论放什么,压力都是 : 密度*g*液高啊

网友A:
浮盘是什么?

它是浮在液体中还是沉下去了?

网友B:
你测的是液位,管它压力干什么,变送器受到的压力是液体的压力,又没跟浮盘接触,管它干吗

网友C:
我觉得不用减浮盘的重量

网友D:
密闭容器用压力变送器测液位?

网友E:
你把具体图形和你的压力变送器安装位置 ,罐是否密闭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F:
50多吨的浮盘!!!放入罐内,能不有影响吗?液位不会引高吗?
我同意仪海的意见:::
你把具体图形和你的压力变送器安装位置 ,罐是否密闭详细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