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帮忙画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7-03-28):
元件:脚踏开关一个(一开一闭),时间继电器一个,小继电器一至三个,控制一个油压电磁阀线包。要求:线包A为点动,也就是说压下脚踏开关就工作,等松开脚踏开关后B线包就工作,并在设定时间后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来画一个电路图。

楼主:
A线包和B线包不能同时工作,需互锁

网友A:
LD x0
OR yo
ANI t0
OUT y0
LD yo
ANI X1
OUT Y0
LD Y1
OUT TO
X0是开关 OUT YO是继电器 OUT T0是时间继电器 LD是左母线开始常开AND是串联常开 OR是串联常开ANI是串联常闭。

网友B:
这个电路不难的,自己要去锻炼

楼主:
可能上面的表不能实现吧

楼主:
相当于正反转多了一个时间控制

网友C:
呵呵我设计出来了。不知道能否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贺在 2007-3-29 8:41: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设计出来了。不知道能否实现你的功能?

--------------------------------------------------------------------------------------------
能不能拿出来看一下?

楼主:
请高手现身

网友D:
这并不难的

网友E:
上面的图不太理想,新一个

网友F:
分析 这个电路对SJ1的要求是: 需采用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D:
蒙毅 你的图好象不是楼主的意思。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车床延时刹车电路。

楼主:
分析了一下,是有点问题呀,如是脚踏开关压下去J1工作,如果马上公开了,SJ1就断电了,也就没有下一步了。

网友G:
三星电子的电工真的实不怎么样,我们培训的时候接触过,狗屁不会。

网友H:
蒙毅: 电路图元件表示方式不是国标呀!就好象说话不使用普通话.这样会让人误会的!

网友E:
引用:
三星电子:分析了一下,是有点问题呀,如是脚踏开关压下去J1工作,如果马上公开了,SJ1就断电了,也就没有下一步了。
--------------------------------------------------------
你都没有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可能你不明白我画的图的意思.
我画的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失电延时型的,失电延时型的时间继器就是说一得电延时触点就动作了,然后当失电的时候才开始延时的.

网友E:
中央战车:谢谢了,以后会注意的,呵呵. edm: 这是失电延时型的,电子式的都可以的,就象正泰的JSZ3F. 书包:感觉这个图能满足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I:
线路图可以实现楼主的意图!

楼主:
引用:“你都没有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可能你不明白我画的图的。思我画的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失电延时型的,失电延时型的时间继器就是说一得电延时触点就动作了,然后当失电的时候才开始延时的”

谢谢!明白了,因为我这里现有的原件是通电延时的。我是想用这些现成的元件做一个出来,不想再破费。我也误以为蒙毅兄用的是通电延时的了,不好意思,误解了。有没有可以用我现有的元件设计出这种功能的电路?向各位学习了

楼主:
说明一下,我不是三星电子的,
但的确好多不懂,谢谢各位朋友的贴子

网友J:
我认为三星电子的控制要求不青楚,电路图也不对.A只要求点动.还有,并在设定时间后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初始状态是什么状态?

网友D:
蒙毅 如果是断电延时型的,那就可以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往这想。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说的初始状态是说两个线包都不工作时的状态。

网友K:
不好意思,还不会发图,正在学.不知发上去没有?这是俺根据楼主要求画的用通电延时继电器的线路,有几点解释一下:
1、没什么时间,随便画的,有些地方不怎么规范,比如脚踏开关我用手动开关代替了(懒得做元件了),能看懂就行了,多包涵。
2、这线路得电后YV2(楼主所说的电磁阀B)是会吸合工作一段时间的,不知有没有影响?如有影响则需改动。蒙毅兄选用断电延时继电器,我想可能也是考虑到这点。

网友K:
很晕!怎么会同时发两次的?两个图一样的,同志们看一半就行了。

网友L:
风云再起:KA2一接通电源就会动,根本就不用脚踏启动了

楼主:
蒙毅兄的图是不错,如果J2线圈前加一个J1的常闭可能不能实现,我的意思是不要常闭直接接上就好了。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楼主:
还有风云再起的图如果一直通电是没问题的。
再次谢谢各位朋友的贴子。

蒙毅兄能不能把画图的思路说说?不懂的朋友才会自已设计,谢谢

网友M:
看清条件哦"松开脚踏开关后B线包就工作,并在设定时间后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应该要用到b触点吧.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三星电子在 2007-4-2 21:21:00 发表的内容:   蒙毅兄的图是不错,如果J2线圈前加一个J1的常闭可能不能实现,我的意思是不要常闭直接接上就好了。

… -------------------------------------------------------------------------------------------- 嗯,那个画错了,不过就是那个意思的,谢谢了,呵呵

网友E:
下面引用由   初学者在 2007-4-2 21:25:00 发表的内容:
  蒙毅兄能不能把画图的思路说说?不懂的朋友才会自已设计,谢谢
--------------------------------------------------------------------------------------------
工控网那么多高手在,我不敢班门弄斧啊,要不会被人笑话的。。。

网友D:
蒙毅兄也是工控高手啊

网友E:
书包兄太抬举我了,不敢当啊,我只是个新手,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楼主:
你们都太谦虚了,大家都把好的经验交流交流也是不错呀,真的想看你们是怎么的思路?

网友N:
大家看看这个图怎么样!说说意见

网友N:
不好意思!有一个没标

网友O:
蒙毅的最后一张图比较经典啊,开始通过J1自保使线圈A通电,脚踏开关松开后使J2常闭断开,线圈A失电,最后通过断开SJ1使其恢复到初始状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