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UV灯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3-28):
(无正文)

网友A:
UV灯为气体放电灯,气体放电灯分为弧光放电和辉光放电,常用UV灯为弧光放电灯,工作原理与高压汞灯类似:在真空的石英管中加入定量的高纯汞,通过对两端电极提供电压,产生离子放电,从而产生紫外线辐射。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网友B:
就是普通的日光灯没有加荧光粉。

网友C:
UV如果一直照人话会不会使人得皮肤病啊??我们用UV在黑暗中照零件表面是否有灰!!

网友D:
UV对皮肤应该有伤害,其中的一部分紫外线波长在300nm以上!
如果长时间近距离接触UV管,可能还有其它副作用,因为以前我们做紫外管时,都是用高压或者高频来产生辉光或者弧光,产生的离子会使管子附近的氧分子和氮分子电离,有一部分会结合成一氧化氮,有毒,只不过浓度不高!!

楼主:
用的电容和变压器是用来产生高压的吗?如果其中一个坏了,灯就不会亮了吧?
用铁板档住就不会对人体有伤害了吧?

网友B:
还会产生臭氧

网友A:
主要是紫外线对皮肤和眼睛的伤害,一般遮光即可,我做过的自动喷涂流水线UV室是封闭的,开门断电.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A:
变压器不是普通的,是UV灯专用的漏磁变压器,除产生高压外,应还有镇流作用.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如果灯不亮,一般是什么坏了?

网友A:
灯\漏磁变压器\电容器,一共就三个东东,你说是什么坏了呢?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我们厂里有一个烘干线的UV灯不亮。还没去查,只是想先知道是什么坏的可能性大一点,还有如果不放电还会触电。

网友A:
灯管坏的概率最大了,楼主查了没有?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谢谢关心,我查了是灯管坏了,但我想知道如果电容或变压器坏了,会不会烧坏灯管,像有的日光灯镇流器坏了,就会烧坏灯管一样。

网友E(2007-05-17):
uv灯变压器和电器那里有的买啊

网友E:
UV灯变压器和电容器哪里有的买

网友F(2008-10-17):
北京德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uv灯,电容器和uv变压器,价格合理质量有保证。咨询电话:0316-2915523

网友G:
涿州市新光电光源厂,专业生产紫外线UV灯管,UV变压器,UV电容,UV反光罩,手提光固机,小型固化机,UV能量计,如有需要请致电0312-3965157-13331220956  张敏

网友H:
这种灯我们这没有用,我们用的是高压汞灯。

网友I:
UV是英文Ultraviolet Rays的缩写,即紫外光线,紫外线(UV)是肉眼看不见的,是可见紫色光以外的一段电磁辐射, 波长在通常按其性质的不同又细分为以下几段:

A真空紫外线(Vacuum UV),波长为10—200nm

B短波紫外线(UV—C),波长为200—290 nm

C中波紫外线(UV—B),波长为290—320 nm

D长波紫外线(UV—A),波长为320—400 nm

E可见光(Visible light),波长为400—760 nm

紫外线(UV)用于工业生产,一般使用的是长波UV(UV—A)。

网友J(2011-03-16):
UV灯管保养说明
1、紫外线灯管必须与同等匹配的镇流器、漏磁变压器及电容配套方能使用。
2、灯管的灯箱须装配良好的风冷系统,以保证灯管散热并使承印和不受热变形。
3、禁止用手触摸灯管,以免造成破损及减少灯管寿命。灯管上机前必须用棉布沾酒精擦试灯管外壁的手印和汕污等不洁物,否则会造成燃点后灯管失透,如工作环境有含量较高的易挥发性溶剂或有粉尘污染,请每隔一周用酒精擦拭灯管一次,以保证灯管不过早失透。
4、灯头和灯具接触点之间应保持良好接触,否则将引起灯头严重氧化,致使灯管封接处炸裂。
5、紫外灯管必须在冷却的状态下才能启动.
6、紫外线高压汞灯平均寿命是600-700小时,正常工作时灯管的表面温度在600——700度,其寿命主要与灯管启动次数有关(每启动一次不足4小时按4小时计算,超过4小时按实际寿命计算)。建议使用一段时间紫外线衰减后,固化物不能干燥时应及时更换新灯。
7、用紫外线测量仪器定期测量紫外强度或能量。
8、工作人员必须配带紫外线防护眼镜和穿防护服。
涿州市格林印刷器材商行
地址:河北省涿州市健康路1号11楼
电话:0312-3675335 3988246
传真:0312-3675335
E-mail:songyuan_uv@163.com
www.greenu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