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不起来

楼主(2007-03-28):
我一台185KW的变频带160KW的电机。电机不带任何负载时可启动运转。当电机连接齿轮箱后就转不起来了。齿轮箱检查过了用手就可以转动。我用这台变频带另外一台135KW的电机并且带负载可正常运转。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报故障?

网友B:
变频器有没有报警???

网友C:
160KW的电机等机械装置请检查,检查变频器设置

网友D:
建议调整F/V曲线,调整加速时间。

网友E:
  你的启动模式选的哪一种啊?和这个也有关系的,你的马达太大了,要考虑这个因素,好了吗?

网友F:
这是变频器上的原因.

网友G:
我也认为是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H: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3-29 20:18:00 发表的内容:
  建议调整F/V曲线,调整加速时间。
--------------------------------------------------------------------------------------------
有道理!加大起动力矩!

网友H:
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I:
不知在运行160KW电机时看没看有没有电流。带负载时电流一样吗有变换化吗

网友I:
变频器 工频电流调的多少

网友J:
同意 唐勇 的说法!

网友K:
是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L:
  游客能是转距大不到

网友M:
那你将变频电机的起动延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启动时的力矩过大,在限定的时间内无法升到设定的速度吧.

网友D:
我们曾用过45KW变频器带75KW风机,经调整F/V曲线,调整加速时间,现已运行5年。一切正常。

网友N:
做个转矩提升,改善启动力矩。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年轻的心在 2007-3-30 14:39:00 发表的内容:
  做个转矩提升,改善启动力矩。
--------------------------------------------------------------------------------------------

网友P:
我也遇到过这钟问题,变频器是爱默生EV2000的37KW,电机是4级22KW.后来换个电机就好了.具体是咋回事真是没发解释.

网友Q:
换个电机

网友R:
在变频器上设置加大启动时间,不行的话换电机试一下.

网友S:
增大你的软启动器启动电压设置看看如何

楼主(2007-11-30):
问题解决,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T:
怎么查出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U:
哈哈!好东西啊!是怎么回事啊!真喜欢弄那些比较另类现象的故障!楼主说说,是怎么查出是电机的问题的啊!?

网友V:
原来我们的锅炉出渣机的电机就出现过附载是减速机,将电机的力矩提升速度改变一下就好,变频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W:
先看,变频器报什么警,再去处理,估计大电机绝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