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泄压故障

楼主(2007-03-28):
更换了进出油逆止阀密封圈,清洗了整个控制包,还是从100KG立即下降到0KG,查了两天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出马

网友A:
阀的方向反了,可能是设计问题,也可能是安装问题,查查

楼主:
以前都可以正常使用,前不久坏了,修时也是怎么拆就怎么装上,哪个部件都拆了洗了,还是不行。真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B:
查一下安全阀(溢流阀)!或是安全检知压力Sensor.

网友C:
电气方面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C:
系统每一个元件如果没被改过的话!就是装配上的问题

网友D:
建议把整个液压原理图发上来
这样分析才有依据~
不然就只能靠一部人的经验来说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江大海在 2007-4-14 20:03:00 发表的内容:
  系统每一个元件如果没被改过的话!就是装配上的问题

--------------------------------------------------------------------------------------------
根本没动它就发生了故障。拿出不清洗了也不能排除故障。

楼主:
是拿出来清洗了也不能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