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求电动机的极数

楼主(2007-03-29):
这道题是这样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度转速是1450转/分,该电动机是几极电机

网友A:
四极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华山论电QQ群:2275039

网友B:
1450r/min近似于1500的同步转速,所以用公式:N=(6Of)/P计算是2极电机

网友C: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2极。

网友D:
怎么会是2极呢?应该4极啊!

网友E:
1500转是四级电机,2级电机接近3000转/分,6级电机接近800转/分

网友F:
上面那个P是“极对数”,因此是4极电机!

网友G:
f和P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H:
P是极对数,6极电机接近1000转/分,8极电机接近750转/分.

网友H:
f代表频率.

网友I:
f是频率,P是极对数

网友J:
下面引用由DVD在 2007-3-29 10:12:00 发表的内容:
  f是频率,P是极对数
--------------------------------------------------------------------------------------------

网友K: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3-29 9:58:00 发表的内容:
  上面那个P是“极对数”,因此是4极电机!
--------------------------------------------------------------------------------------------

网友L:
电气人里还有此等人才啊?开眼界了,
极数和极对数分不清,怎么混出来的啊?
如果2极电机同步1500转,那么3000转的不就是一级电机了啊?
我的天啊!

网友M:
呵呵,在学校里电工基础不知道怎么学的.

网友N:
N=(6Of)/P; P是极对数,电机的极数要再X2, 因此:
   1500=60X50/P, P=2 极数=4;同理,800转的是6极。

网友O:
1500转是四级电机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刘贺在 2007-3-29 8:27:00 发表的内容:
  1450r/min近似于1500的同步转速,所以用公式:N=(6Of)/P计算是2极电机
--------------------------------------------------------------------------------------------
搞错了吧,应该是四极的!

网友Q:
也许人家只是笔误,做电工的谁没有点低级错误!

网友R:
N=(60F)/P   意思是:转速=(周期*频率)/极对数
如果计算转速还要乘效率;

网友S:
两对级啊(4级)
公式:N=(60f)/P  N为转速   f=50   P为级对数

网友T:
弱弱地问下
极数与转矩有关系吗?
用2极+4:1减数机, 与8极电机, 在功率和效率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P:
下面引用由蚊舞双拳在 2007-3-29 22:53:00 发表的内容:
  也许人家只是笔误,做电工的谁没有点低级错误!
--------------------------------------------------------------------------------------------
你说得也对!

网友U:
我一般这样计算的级数=6000/转速!前提是我们国家的电哈

网友F:
极数与转矩有关系吗?

对于相同功率的不同电机而言:
极数越高,转速越低,输出转矩越大;适合重负载场合;例如起重机;
极数越低,转速越高,输出转矩越小;适合轻负载、平房负载场合,适合需要高转速的的场合;例如大多数的风机;

对于调极变速的多速电机:
和上面类同,但高低速状态下,输出功率是不相同的。

网友N:
我以前遇到一个问题,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同标称功率的2台电机,一个是2级,一个是4级,请问那个的转矩大?

网友V:
4级的转矩大,速度和转矩是成反比的,速度越高转矩越小,所以汽车爬坡的时候都用低速档。

网友W:
极数越高,转速越低,输出转矩越大

网友N:
可是某个高校老师告诉我输出转矩只和电机功率有关,只要输入功率大,输出转矩就大。。。。我也晕了。

网友T:
用2极+4:1减速机, 与8极电机, 在功率和效率上有什么区别?

--------

我这个问题还没有人回答呢?
期待中......

网友F:
减速机的速比越大,效率就越低。

网友X:
不参与这个话题,最好去看书

网友N:
我在论文答辩时候,一个老师就这个问题和我争了半天,后来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因为她是答辩老师!后来这次答辩就被关门了。她告诉我输出转矩只和电机功率有关,只要输入功率大,输出转矩就大,和电机是几极的没关系!高手来说下!

网友Y:
 N=(6Of)/P是同步转速

网友Z: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3 9:14:00 发表的内容:
  减速机的速比越大,效率就越低。
--------------------------------------------------------------------------------------------

支持老菜鸟,前面的评论都很正确!

我认为,通常电机的输出功率越大,输出转矩越大,但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当然和极对数有关系。极对数越大,输出转矩越大。

网友AA:
支持老菜鸟一下

网友AB:
我晕啊!这些问题大家会讨论什么呢!浪费时间!

网友AC(2007-04-28):
问题越讨论越清楚了

网友AD:
简单的问题干嘛搞复杂了
1 选电机通常是看转速而不是极数
2 想知道极数,看一下中学课本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3-29 9:58:00 发表的内容:
  上面那个P是“极对数”,因此是4极电机!
--------------------------------------------------------------------------------------------
完全同意。两极P=1,四极P=2,六极P=3,八极P=4。P是磁极对数。

网友AF:
我以前干的单位一次设备提速,原使用六级电机,设备科长让电工想办法解决,当时有一电工道买台五级电机就行了.
幸好我不是科长,否则要难死我也.

网友AG:
请问大型线绕式电机中用水阻好还是频阻好!

网友AH:
   对的!P是极对数!P=2就是说电机是四极的 !N=60f/p

网友AI:
不要吵了!
3000   二级
1500   四级
1000   六级
750    八级

网友AJ:
注意,上面是理论值,可以参考.

网友AK:
to 或许
我感觉水阻好。
一般我们在较小的电动机上用频敏变阻器。但效果并不是很好,爱烧

网友AL(2008-03-10):
下面引用由沧海一黍在 2007-4-3 11:13:00 发表的内容:
我在论文答辩时候,一个老师就这个问题和我争了半天,后来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因为她是答辩老师!后来这次答辩就被关门了。她告诉我输出转矩只和电机功率有关,只要输入功率大,输出转矩就大,和电机是几极的没关系!高手来说下!
-----------------------------------------------------------这老师也忒强了吧,怎么不说输出转矩只和电机设计有关,只要设计的大,输出转矩就大,和电机是几极没关系呢。言归正传,在这里要弄清极数和极对数的区别,然后再套公式:N=(60f)/P  N为转速   f=50   P为级对数,至于输出转矩和功率的关系应该学物理的时候就要搞清楚了吧,P=F*v=M*ω , 别再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3-29 9:58:00 发表的内容:
  上面那个P是“极对数”,因此是4极电机!
--------------------------------------------------------------------------------------------
是的。

网友AM:
三相异步电机工作时转速低于同步转速.同步转速为:2极3000转/分  4极1500转/分  6极1000转/分  8极750转/分

网友AN:
看来这个问题不用我再回答了。

网友AO:
耍太极呀?不要用中文的“极”(毕竟motor是洋人发明的),用英文“Pole”.

但是对于特种电机,例如:For Reliance 6 Poles servo motor 01KYZ29797-JE (11.2KW,6 Poles,AC Brushless Motor), the speed is 1750RPM

网友AP:
简直是浪费时间

网友AQ:
极数越高,电机转速越慢,不知极数与价格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