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如何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03-29):
   大家好,我是新手。
   现在我要用三菱plc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请问这个输出脉冲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脉冲输出plsy指令啊?

楼主:
是的,就是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信号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好象是PLSV...对不对,./??/??

网友B:
一:Plsy 发脉冲
二:Drvi 相对定位
三:DRVA 绝对定位
   具体使用及格式可看资料

网友C:
ka看手册

网友D:
你用什么系列的PLC
FX系列
Drvi 相对定位
DRVA 绝对定位
只能对Y0 Y1
Q A系列
要复杂点!

网友E:
我有这种程序ZBIN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