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07-03-29):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下,PLC发出的脉冲是指什么?是马达旋转一圈的脉冲量吗?还是指其他的啊?

网友A:
电机每转所需指令脉冲数=编码器分辨率(一般是10000)× Pr4B /(Pr48或Pr49 × 2 的Pr4A次方)
Pr4B Pr49 Pr4A都是伺服参数
PLC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由你自己根据具体要求设定

网友B:
看明白了吧!
从另一个角度看,简单地讲,当PLC和伺服的脉冲接口采用脉冲+方向模式连接时,PLC输出的一个脉冲,对应伺服电机的一个反馈分辨率,即PLC每发一个脉冲,伺服电机走过一个反馈分辨率所对应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