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麻烦刘志斌老师了

楼主(2007-03-29):
刘老师能给我仔细讲解一下关于涡流的问题吗,用铁管子穿线!怎么样穿线会使这个铁管产生很大的涡流?那怎么样又能使它产生很小的涡流呢?谢谢了

楼主:
看来刘老师最近很忙!那为师傅知道请告诉我好吗?

网友A:
铁板在交变磁场中,既是导磁物质又是导体,在交变磁场中感应出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被铁板本身短路,产生感应电流--涡流,电磁炉就是这个道理,只不过频率高.
  铁管中所穿导线,有交流电流通过,铁管就会产生涡流,所以单芯铠装电缆不许用于交流较大电流的供电回路.
  当铁管中所穿电线是三相平衡的,电流向量和为零,就没有涡流产生.

网友B:
   “铁管中所穿电线是三相平衡的,电流向量和为零,就没有涡流产生!”

1、单相两根线都要穿过同一个铁管;
2、三相三线,三根线都要穿过同一个铁管;
4、三相四线,四根线都要穿过同一个铁管;
5、保证穿过同一个铁管的电流的代数和为零,铁管内磁场、磁通为零;

楼主:
那单相和三相怎么穿才能使铁管产生涡流呢!

网友B:
分开穿管,管内电流不为零,铁管内就有交变磁场,使铁管产生涡流!

网友C:
啊,老兄,刘工讲的偶觉得够清楚了,你想干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