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难题?急!!

楼主(2007-03-29):
我有一台松下伺服控制器,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马达经常转转着就步转了,而且伺服不报警,用手排排控制器或遥遥I/O接口又可以转了,请问各位伺服是那块出了问题呢?

网友A:
看上去是接触不灵的原因。

网友B:
如果是接触不灵的话怎么没有报警呢?

网友C:
同如火
编码器接线有问题的时候,伺服会报警,但是I/O口的接线报警否?没注意过,看看去~~~

网友D:
第一次见,长时间不转也不报警吗?可能是接触不良,有时接触不良不一定会报警,但时间长了就会报警的.要不就是与上位机之间通信不好,得不到脉冲信号.

网友E:
如果是控制脉冲线接触不良,断多久都不会报警的。

楼主:
I/O接口和编码器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检查过的

网友F:
1可能是与脉冲相关的线接触不好!
2你是怎么判断伺服不转的,看负载动作?或许连接件松动了!

网友G:
接触不良.

网友E:
“伺服马达经常转转着就步转了,……,用手排排控制器或遥遥I/O接口又可以转了”
“I/O接口和编码器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个人认为,这两句可能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