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350kw变频器的电缆

楼主(2007-03-29):
某设计院设计的图纸上,对于350kw的变频器,使用了3*(4*150+1*95),请各位高手看看,采用此电缆的用意?有什么依据?

网友A:
使用3根四芯电缆,四芯电缆为3根150平方为电源线,1根95平方为接地线,因为电机功率太大,所以采用3根电缆并联的方式,个人认为如果距离不算远的话用两根240的电缆也行

网友B:
用两根240的行

楼主:
谢谢2位,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设计院设计的电缆要用3根(4*120+1*95)的并联呢,我本人以为2位的电缆就可以了,不知道设计院多选一根的用意。且此设计院还是挺大的,不是笔误。

网友C:
1)设计意图很明显:并联电缆因为避免分流不均而增加了截面保险系数
2) 380V/350kw电机的额定三相线电流在630A左右,如果绕组三角接法,相电流为370A左右.建议用2组6根180的电缆将三相绕组的头尾全部接引至电柜,在电柜内将绕组并接成三角型.省了材料,又避免了电缆并联分流不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