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TP04联机问题

楼主(2007-03-29):
求助:TP04人机RS232接口与电脑接口数据线说明!
本人用2-3 3-2 5-5对吗?
但是通信超时!
通讯协议:人机通讯地址设1     这个通讯地址帮忙解释一下
通讯端口:COM1
波特率:9600
这样对吗?

网友A:
你买TP04时没有买编程线?

网友A:
你的接线正确,人机通讯地址:就是指的你所使用TP04的通讯地址!

网友B:
说明书告诉你,线的做法top04

网友B:
通讯格式

楼主:
本人是初学,谢谢各位指点,原因找到了,原来联机时在TP04要先进菜单,调到联机上才行!